一个小问题

楼主(2008-03-13):
在单片机的正常工作过程中,我用示波器的表笔测试晶振的工作状态,对单片机的工作会有影响吗?

网友A:
用探头测试振荡器输出端,不会有什么影响

不用探头,恐怕会停振。探头测试振荡器输入端也可能停振。

网友B:
探頭電容過大,影響起振條件時

网友C:
取决于你的振荡电路,一般你可以量ALE等输出信号来晶振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