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直接读IO

楼主(2008-03-13):
敢问外部数据能不能直接和单片机的IO相连,然后单片机读IO口来得到所传输的数据

网友A:
只要“外部数据”电平等参数符合单片机要求就可以

如果“外部数据”信号不是很干净,应该有保护措施,防止干扰单片机工作或损坏单片机。

楼主:
保护措施有哪些

谢谢二楼,外部数据就是一些高低电平,如果采取保护措施,该怎样做,不至于加一个数字滤波器吧,主要是想尽量简单

楼主:
再问一下

如果不从IO直接多,中间应该加一个什么,加什么最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