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将指纹仿制得维妙维肖,不如去做假*电板

楼主(2008-03-14):
有了他的指纹再做成凹凸的不就完蛋了么

现在的指纹识别到底用了哪些技术谁能讲讲

网友A:

二者的收益等级何止千倍?虽然都是在犯罪

楼主:
仿制指纹实在是太简单了啊

问题是似乎指纹识别都是保密性比较高的场合用的,可这样有啥意义呢?

网友A:
仿制指纹可以骗得过机器

但骗不过GA

网友B:
不是那么简单的,还得看别人是基于什么来识别的

请注意:现在都是强调“**”指纹识别的哦

集成指纹识别器基于哪种技术?

  感应或读取指纹有多种不同方式;以下将探讨其中的一些方式。集成指纹识别器所采用的技术称为电容式传感。该技术的基本原理是,它根据**手指——请注意“**”一词——表层上的电阻变化传导指纹图像。皮肤的表皮层,包括手指的表皮层的细胞是非**的。剥掉非**细胞的表皮层可以看到第一层**皮肤细胞,这些皮肤细胞具有一定量电阻。它们还在皮肤表层上组成特定形状——常见的指纹嵴线和沟。细胞中的特定电学品质与细胞的排列方式这二者的结合使得皮肤表面的电阻能够被测量到且其变化唯一。这就是电容式读取器的工作方式——它首先读取手指**表皮的电阻变化,然后传导显示这些变化的手指图。该图看起来就像警察展示的标准指纹图像。

  电阻变化图称作指纹图像。产生指纹图像后会对其进行保存,或将其与另一个指纹图像进行比较,以确定它们是否相同。

  产生指纹图像的其它方式有多种。

  · 光学。该技术实质上是对手指表层进行拍照。警察使用印台获取指纹,这是光纤图像的一个示例。它是一种较早的数字技术。

  · 红外线。其测量手指的温度。这一因素的使用之一是验证是否存在**手指(死的或非常冷的手指不会通过验证)。

  · 雷达。它是一种光学变异,可发射雷达能量并读取从呈现的手指上反射的信号。通过雷达可构建图像并进行比较。

  · 激光。激光的种类有多种。一种是使用激光灯来读取皮肤表层下的毛细血管。激光有多种优势。一种是您无法利用从玻璃等物体上盗取的指纹来以假乱真。它不会在意皮肤的外观,只关注皮肤下毛细血管的排列。另一种是如果手指是死的(切断的或仍在尸体上),毛细血管便会干瘪(无心搏),传感器根本不会传导图像。该技术非常昂贵。

  IBM 选择了电容式传感器,因为该技术在指纹界中占有主导地位;其它所有指纹识别技术均为技术跟随者。该技术还非常成熟、稳定可靠,并且是当今市场中价格相对最低廉的指纹传感技术之一。

楼主:
毕竟是洗碗机

就是说即使把手指头剁来都没用了哦

不要老想着GA,这样的话你连门都不用装了

网友A:
得看你用于何种用途

如果你是想提高门禁的可靠性,就专心找5楼内容的漏洞,如果是担心犯罪分子用来伪造证据,那门都没有,我并不是说让GA来为你看门

网友A:
老X

· 红外线。其测量手指的温度。这一因素的使用之一是验证是否存在**手指(死的或非常冷的手指不会通过验证)。
==========================================================

这么说来,把你的手指剁下来,温水里泡热,也可以开你家门哦

网友B:
呵呵,说了啊,首先你要知道它是用的什么技术啊

它要是不用红外线这种,你泡再久也没用啊

反正呢,
不管什么东西,还是只有原始设计者最容易**!

网友C:
指纹识别技术有很多种

    重要场合下采用的识别技术就是专家自己仿自己的指纹都骗不过机器,但普通CMOS/CCD摄像头类指纹识别设备确实可以较轻松的仿制指纹,这类指纹识别设备仅用于需要快速识别/录入且跟安全保障关系不大的应用场合如考勤等。

网友D:
要安全,用人脸识别

楼主:
脸部识别?会不会搞张照片就混过去了啊

可能虹膜识别会稍麻烦点

网友E(2011-12-27):
那个射频指纹识别按道理会好一些!探测真皮层的!
不知道对否!

光学的总觉得不大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