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D保护啊。这方面的**有很多的,例如IO加电阻,ESD放电管

楼主(2008-03-14):
如题,最近总是返回产品,PCB上的芯片会坏掉,怀疑是静电造成的,请问如何防止静电对电路板造成的影响。
谢谢!

网友A:

静电屏蔽等等。

楼主:
圈圈能提供个链接吗?

自己搜了下,但不得其法。是ESD保护管还是ESD放电管呢?谢谢!

网友A:
看看这些搜索结果吧

 相关链接:http://www.baidu.com/s?ie=gb2312&bs=esd%C9%E8%BC%C6&sr=&z=&cl=3&f=8&tn=baidu&wd=esd+%B5%E7%C2%B7%C9%E8%BC%C6&ct=0

网友B:
re

hoho
这个东东说玄也玄,说不玄也不玄

好的办法是,多跟那些原厂fae沟通沟通

这儿问不出来撒
尤其是没有具体的东东

网友C:
对大地设计泄放回路,一般都是在电源回路与大地之间接。

对大地设计泄放回路,一般都是在电源回路与大地大电阻+高耐压电容

网友D:
最重要就是泻放回路的设计

在高压大电流进入芯片之前,通过某个回路泻放掉。

网友E:
主板上一般是用鉗位二極管的

网友C:
嗯,再加TVS管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