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一下我的想法!

楼主(2008-03-15):
我有一个电路,其核心是单片机,用单片机控制一个小继电器,用定时功能让继电器的通断来控制交流接触器,但是有个问题:交流接触器的能吸合与断开经常会导致单片机复位。我就想了一招,在单片机的第9脚(复位)与电源地之间并联接了一个电容(1000uF)与4.7K电阻,感觉效果好些了,你们说我这样做有道理没?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型号单片机?

原来复位用什么元件?数值多大?
不认同楼主的方法。

楼主:
回maychang

我的单片机是AT89C52,复位是通过MAX1232来实现的,望赐教!

网友A:
我认为应该切断交流接触器与单片机之间的耦合。具体做法可以有:
小继电器到交流接触器的两根线串联共模电感。
单片机到小继电器两根线串联共模电感。
交流接触器接点加RC缓冲,或加压敏电阻限制接点间电压峰值。
小继电器接点加RC缓冲,或加压敏电阻限制接点间电压峰值。
单片机系统置于金属盒内并良好接地,所有进出该盒的线均加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