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解决!谢谢各位大虾!感谢自己的**!

楼主(2008-03-16):
模拟I2C的问题,困惑几天了。求救!硬件电路也仔细检查了,没有发现问题。又仔细查了IIC的资料文档,发现时序是没有问题的。以前用过51端口与2401通信,也是模拟的IIC总线,一切正常。
SCL和SDA都是用的10K的上拉电阻。读不出数据,我实在郁闷!

楼主:
re

我在用I/O口模拟IIC协议与压力芯片(HP03)通信的时候遇到了问题,片子不工作, ...

网友A:
芯片不同,读数据时序也有不同。

网友B:
SCL和SDA后面多加点延时试

网友C:
只要读回ACK一切都会解决~~~

网友D:
5楼正解

只要ack没有,就一切重来

楼主:
Re:您说的读回ACK指?

指的是主器件(MCU)发,从器件返回的ACK?还是从器件(IC)发,主器件的ACK?

网友C:
模拟I2C一般都是MCU为主器件,反之几乎没有模拟从器件的~~~

网友E:
模拟从机很麻烦,且不可靠

楼主:
8楼什么意思

模拟I2C一般都是MCU为主器件,反之几乎没有模拟从器件的~~~??

网友F:
因为模拟从器件很麻烦,且对响应速度要求很高

网友G:
要用示波器查波形

时序对错要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查看才能确认是否有问题。
另,3楼说的是很道理的,你是与压力芯片(HP03)通信不正常,应该要看压力芯片(HP03)的关于I2C接口这一块的时序,看是否有特别的地方。

网友H:
上拉会不会大了点

上拉会不会大了点,速度放慢点试试~
从器件操作时序看仔细了,漏了或理解错误很容易出问题~~
曾弄过一个MAXIM的I2C接口的AD,重点还是在搞清楚它的操作时序~

网友I:
曾用过FreeScale的MCU

也是用IO口模拟I2C,读不回FRAM里的数据。
原来IO口设置为双向口,改为输出口后正常了。

网友J:
I2c是有硬件地址的,硬件设置对吗?

楼主:
我是模拟主器件,从器件是IIC的

网友C:
应该还是时序的问题,应该先测试读出1个字节

我给的例程虽然不完整,但意思已经够了~~~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showEssence.asp?id=8532&page=2

楼主:
楼上您给的例程是什么?在那里啊

楼上您给的例程是什么?在那里啊

楼主:
今天早上到中午,工作一直好好的

现在又不行了!我郁闷!好像这个器件每天只能上午工作,重新上电之后,就不好好工作了

楼主:
又不行了

早上来了到中午都一直好好的,现在又不行了!貌似这个程序(或者那个传感器)只能工作半天,很不稳定。

楼主:
现在又不工作了

早上来了工作好好的,到了中午又不行了!貌似这个程序或者传感器只工作半天!

网友C:
估计楼主真没搞清楚I2C协议及串行通讯主从机的关系

实际我给的例程是PC的并口模拟I2C协议,用什么语言并不重要.

楼主的类似以下的程序全部有问题~~~
while(i--)

   I2CStart();
   I2CSendByte(ControlByte&0xfe);//指定芯片,此次必定为写
   if(!WaitAck())              //涵数返回一个1为成功
     continue;                      //结束写操作,并i-1后,再来一次
//...
     if(errorflag==error) //经过写完后,如果最后errorflag标志为1,则表示有错误
           continue;                  //结束写操作,并i-1后,再来一次

等等都有问题.
I2C的通讯状态很规矩,每个状态都有详细的定义.
gccavr中的定义很规范(atmel称I2C为TWI)
enum enum_TWIState
{
/* Master */
    TW_START =                0x08,
    TW_REP_START=        0x10,
/* Master Transmitter */
    TW_MT_SLA_ACK=        0x18,
    TW_MT_SLA_NACK=        0x20,
    TW_MT_DATA_ACK=        0x28,
    TW_MT_DATA_NACK=        0x30,
    TW_MT_ARB_LOST=        0x38,
/* Master Receiver */
    TW_MR_ARB_LOST=        0x38,
    TW_MR_SLA_ACK=        0x40,
    TW_MR_SLA_NACK=        0x48,
    TW_MR_DATA_ACK=        0x50,
    TW_MR_DATA_NACK=        0x58,
/* Slave Transmitter */
    TW_ST_SLA_ACK=        0xA8,
    TW_ST_ARB_LOST_SLA_ACK=    0xB0,
    TW_ST_DATA_ACK=        0xB8,
    TW_ST_DATA_NACK=        0xC0,
    TW_ST_LAST_DATA=        0xC8,
/* Slave Receiver */
    TW_SR_SLA_ACK=        0x60,
    TW_SR_ARB_LOST_SLA_ACK=    0x68,
    TW_SR_GCALL_ACK=        0x70,
    TW_SR_ARB_LOST_GCALL_ACK=   0x78,
    TW_SR_DATA_ACK=        0x80,
    TW_SR_DATA_NACK=        0x88,
    TW_SR_GCALL_DATA_ACK=    0x90,
    TW_SR_GCALL_DATA_NACK=    0x98,
    TW_SR_STOP=                0xA0,
/* Misc */
    TW_NO_INFO=                0xF8,
    TW_BUS_ERROR=        0x00,
    TW_READ=                1,
    TW_WRITE=                    0
};

不管I2C出现的任何错误,主机都应该发送I2CStop(),而不应该像楼主用continue重试.

因为从机是根据主机的节拍即时钟进行工作即状态转移的,主机发现的错误从机并不知晓.

所以正确地容错应该是主机发送I2CStop()停止从机的工作后,使从机的状态归零.
然后再I2CStart()重新通讯.

再者I2C的调试实际很简单,应该在发送I2CStart()和从地址后,在接收应答处
设置个断点.
若裸奔应该在此处加个LedOn()或LedOff()看看到底收到从机的应答信号ACK否.

若收不到就应该检查时序,否则一切都白搭~~~

建议I2C用状态机,虽然在模拟I2C上很少使用,但它能使通讯更可靠~~~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showEssence.asp?id=9000&page=1

网友K:
我也奉上 i2c:写入按键次数到24c02,并读出显示在4个led上。

写入按键次数到24c02,并读出显示在4个led上。
//写入按键次数到24c02,并读出显示在4个led上。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定义一下方便使用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include <reg52.h>     //包括一个52标准内核的头文件

char code dx516[3] _at_ 0x003b;//这是为了仿真设置的

#define    WriteDeviceAddress 0xa0      //定义器件在IIC总线中的地址
#define    ReadDviceAddress 0xa1
sbit    SCL=P2^7;
sbit    SDA=P2^6;

sbit     P10=P1^0;
sbit    K1=P3^2;

//定时函数
void DelayMs(uint number)
{
    uchar temp;
//    for(;number!=0;number--)
    //{
     ;
//    }
    while(number--)
        for(temp=112;temp!=0;temp--);
}

//开始总线
void Start()
{
    SDA=1;
    SCL=1;
    SDA=0;
    SCL=0;
}

//结束总线
void Stop()
{
    SCL=0;
    SDA=0;
    SCL=1;
    SDA=1;
}

//发ACK0
void NoAck()
{
    SDA=1;
    SCL=1;
    SCL=0;
}

//测试ACK
bit TestAck()
{
    bit ErrorBit;
    SDA=1;
    SCL=1;
    ErrorBit=SDA;
    SCL=0;
    return(ErrorBit);
}

//写入8个bit到24c02
Write8Bit(uchar input)
{
    uchar temp;
    for(temp=8;temp!=0;temp--)
    {
        SDA=(bit)(input&0x80);       //
        SCL=1;
        SCL=0;
        input=input<<1;
    }
}

//写入一个字节到24c02中
void Write24c02(uchar ch,uchar address)
{
    Start();
    Write8Bit(WriteDeviceAddress);
    TestAck();
    Write8Bit(address);
    while (!TestAck());

    Write8Bit(ch);
    TestAck();

    Stop();
    DelayMs(10);
}

//从24c02中读出8个bit
uchar Read8Bit()
{
    uchar temp,rbyte=0;
    for(temp=8;temp!=0;temp--)
    {
        SCL=1;
        rbyte=rbyte<<1;
        rbyte=rbyte|((unsigned char)(SDA));
        SCL=0;
    }
    return(rbyte);
}

//从24c02中读出1个字节
uchar Read24c02(uchar address)
{
    uchar ch;

    Start();
    Write8Bit(WriteDeviceAddress);
    TestAck();
    Write8Bit(address);
    TestAck();
    Start();
    Write8Bit(ReadDviceAddress);
    TestAck();
    ch=Read8Bit();
    NoAck();
    Stop();
    return(ch);
}

 //写入按键次数到24c02,并读出来显示在4个LED上

void main(void)    // 主程序
{
    uchar c1,c2;

    while(1)
    {
        c1=Read24c02(0x01);     //读出24c02第一个地址数据
        P1=c1;                //显示在P1口的4个LED上

        if(!K1)      //按键处理
        {
            c1++;        //值加1
            Write24c02(c1,0x01);    //重新写入24c02

            while(!K1);             //等待按键松开
            for(c2=0;c2<250;c2++);    //松开按键去抖
        }
    }
}

网友L:
不会你的I2C从机忘接电源了吧

哈哈,不会你的I2C从机忘接电源了吧.I2C器件功率很小,SCL/SDA上的高电平信号通过钳位二极管给VCC供电,往往能支持一两个字节的读写,多字节连续读就不行了.以前一哥们曾犯过这个错.

如果不是的话一定是时序有问题,不知道为什么LZ一直不肯用示波器调试一下,就那么难吗?

楼主:
re

我的这个传感器里面是集成了一个24C02,它里面存的是校准参数。运行时应该先读出这11个校准参数,然后再读出AD数字值(是个数字传感器)。顺便说一下:我的读AD值代码部分一直都是好好运行的。而读常数部分却不正常!

楼主:
发现问题了:

有时能收到从机的ack信号,有时不能!

网友G:
还是建议你们公司买一个示波器吧

虽然我不是卖示波器的。。。。

楼主:

公司的器件有问题,但是总算还是被容错能力较强的软件克服了!

楼主:
贴代码:希望有助后来人!

在发完0xa0,片内adddress,0xa1之后,因为我的函数在发完这三个字节后,收不到ack信号,因此,我分别增加了
if(!WaitAck())                                    //涵数返回一个1为成功
   {
     I2CStop();                                      //重建启动信号,恢复正常时序!!!
     delay(200);
     I2CStart();
     I2CSendByte(0xa0);
   } 见下面:
unsigned long RIIC(signed long *DataBuff,char ByteQuantity,unsigned int Address,unsigned char ControlByte)
{
 unsigned char errorflag=error;                      //错误标志位,1为错误,0为正确
 unsigned char i;                                    //i为允许本次操作的最大次数
  i=10;
 SCLOUT;                                             //时钟口长设为输出
 while(i--)
 {
   I2CStart();
   nop_();

   I2CSendByte(0xa0);                                //指定芯片,此次必定为写
   if(!WaitAck())                                    //涵数返回一个1为成功
   {
     I2CStop();                                      //重建启动信号,恢复正常时序!!!
     delay(200);
     I2CStart();
     I2CSendByte(0xa0);
   }                                                 //结束写操作,并i-1后,再来一次

   I2CSendByte((unsigned char)Address);              //发送片内地址
   if(!WaitAck())                                    //数返回一个1为成功
   {
          I2CStop();
          delay(200);
          I2CStart();
          I2CSendByte(Address);
   }
 //----------------------------------------------------已经选定好IC
        /*I2CStart();*/                             //开始
        I2CSendByte(ControlByte/*0xa1*/);
        delay(200);
        if(!WaitAck())                              //涵数返回一个1为成功
        {
          I2CStop();
          delay(200);
          I2CStart();
          I2CSendByte(ControlByte/*0xa1*/);
        }

     while(--ByteQuantity)                          //读入ByteQuantity个数字节
           {
             *DataBuff++=I2CReceiveByte();          //连续读入ByteQuantity个数据
              SendAck();
           }                                        //主机向从机发出应答,表示主机已接收
        *DataBuff=I2CReceiveByte();                 //读入最后个数据
     SendNotAck();                                  //最后发出不应答信号(位),表示主机不再读了.
     errorflag=right;                               //向错误标志位写0(right),表示读数据正确.
     break;                                         //读操作完成
     }
 I2CStop();                                         //停止,结束IIC总线
 return(errorflag);                                 //返回操作成败标志
}

网友M:
公司的器件有问题?

公司的器件有问题----你是如何证明的?

楼主:
我单步跟踪的时候发现的

有的器件能顺利执行RIIC,再换一个就不行了。

楼主:
我的解决方法基本意思就是:

我的解决方法基本意思就是:在可能收不到ack的地方,(I2Cstop())stopIIC总线,再重新启动IIC(I2Cstart()),再执行写操作。不知道对大家是否有帮助

楼主:
发现一个问题:程序运行很稳定,但是读出来的数都是少了

原来255的地方,读出来是127。原来是6的地方,读出是3...如何办?

网友N(2012-06-28):
没延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