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verilog语言实现100个并行输入的一位2进制数的快速模二

楼主(2008-03-17):
如何用verilog语言实现100个并行输入的一位2进制数的模二加(异或)(b[0]到b[99]),用for语句是不是太占用资源了,如果把并行转成串行再一个一个相异或又太浪费时钟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这是4个数的例子,你改写一下就行。

module pipelined_binary_adder_tree
(
    input [WIDTH-1:0] A, B, C, D, E,
    input clk,
    output [WIDTH-1:0] out
);

    parameter WIDTH = 1;

    wire [WIDTH-1:0] sum1, sum2, sum3, sum4;
    reg [WIDTH-1:0] sumreg1, sumreg2, sumreg3, sumreg4;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sumreg1 <= sum1;
        sumreg2 <= sum2;
        sumreg3 <= sum3;
        sumreg4 <= sum4;
    end

    // 2-bit additions
    assign sum1 = A + B;
    assign sum2 = C + D;
    assign sum3 = sumreg1 + sumreg2;
    assign sum4 = sumreg3 + E;
    assign out = sumreg4;

endmodule

网友B:
为什么要“把并行转成串行再一个一个相异或”???

为什么不直接并行处理???

比较赞同3楼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