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漂的问题^^帮帮忙把

楼主(2008-03-17):
AD7656漂的这么厉害啊,我输入10mv的小信号,当温度达到150度时,竟然AD输出14mv ,漂了+13LSB,内部基准的最大温漂

为25 ppm/℃(典型值6 ppm/℃),可知应该主要不是基准源的问题,估计是低通运放的问题,我用的运放是OP2177,大家给点意见吧!

!!多谢了

网友A:
150度的工作温度显然是来自传感器而非系统

这就跟系统本身没有任何关系,是传感器的非线性所致,要做线性补偿。

网友B:
问题是,AD7656能工作到150度么???

网友C:
装个空调吧,哈哈

芯片工作温度-40~+85℃

楼主:
我用的是Y version

我用的AD7656是Y version,工作温度是-40~+125度的,由于验收要求让是150度,就让它超出了一点范围,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B:
军品你也能超额使用……太黑了吧?

这不是一点两点的问题。
1杯水,99度安静——100度沸腾;
1个5.7V的稳压管,5.6V时电流几十微安——5.8V时可能是1百万微安
……

楼主:
您说的有道理!!

没办法啊,测井仪器的要求就是这样的温度:)

网友D:
你应该把测量电路放在外面

光把传感器放到井里,测量电路必须放到外面的。

网友A:
楼主在钻牛角尖了

    我开始还以为仅仅是传感器,楼主竟然将整个系统这么玩,如此IC很生气,后果很严重!非要这么用,买宇航级芯片吧,不过价格恐怕会让你们领导吓得跳起来,跟你目前的“Y version”比要高出至少一个数量级。
     至于“让它超出了一点范围,应该没问题”式的想法,为你好就必须狠狠地批你,中国产品普遍质量不高正是这种思维的产物,对自己而言,该思维是制约自己能力的绊脚石,对老板而言,持这种思想的员工不能重用,要搁到航空航天领域,嘿嘿,这种想法早晚得出大事……

楼主:
非常感谢

批评的是,呵呵 很有道理  非常感谢:)

网友E:
djyos 正解

把所有电路放在外面,传感器放里面.这样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传感器的信号传递问题了

网友F:
搞出来了可以用在嫦娥2号上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