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检测微小物体的方法

楼主(2008-03-18):
刚接到个项目,要求检测前方大约1米见方的立体空间内是否有物体,灵敏度为2mm见方的物体。没有思路啊,希望各位大侠帮帮忙,感激不尽~

网友A:
必须先确认被检物体的性质

包括材料、位置、速度等,然后才好针对性的解决。

楼主:
chuanyang:是注塑机上的

主要是防止金属物体意外进入,造成机械损坏。
是不是可以借鉴鼠标判断运动物体的原理呢?

网友B:
什么容器?

楼主:
注塑机从上向下压,检测向下压的这段空间里是否有异物

网友B:
金属通道?

那非得X射线

楼主:
x射线对人体有害啊

还有x射线的成本怎么样啊。
x射线检测的原理是什么啊?

网友C:
看一下金属探测器的原理。

估计也只有这个办法了,

网友B:
楼上

注塑机的料斗我见过,那可是金属的哦

网友D:
用一个非接触的探测检测就可以了,根据LC震荡的原理

市场上有这种探测器的,不贵.

网友B:
你迷糊了?

用金属控测器在1立方米的金属容器里探测一根针?

网友E:
只有在进料前检测了。

网友F:
超声波可能适合。还要看看详细的现场环境才能下结论

网友A:
楼上的诸种想法都不合适

    但首先楼主的想法就欠妥,不合适的前提自然不会有合适的方法,应该换个思路,单纯就此个案而言,改变进料方式是最佳的。做个新料斗,再将进料通过震动进给的方式通过进料槽横向送入原料斗,轨迹可稍稍抬升,这样可以得到一段水平且尺寸较小的送料途径,再用磁性干预或仅仅利用振动下的比重不同进行选料即可。不过这样的“改进”意义不大,应在管理上下功夫才一劳永逸。

网友G:
这地方用小孔的筛子等封上不就行了吗?

网友A:
从技术上讲,过筛法无法满足进料速度

而且也必须振动工作,不如干脆振动上料,不过想这些办法都是有缺陷的,管理才是根。

楼主:
其实主要是检测有意外的物体(比如掉落的螺丝)进入这个

不只是检测用料里的异物。
公司进行的是指控版的研制,功能是用户指定的,得按照需求来做啊,而且据说市场上有类似的产品了。
请各位再帮忙想一想

网友H:
如果仅仅是检测金属物体的话,我想还是有些办法的

如果仅仅是检测金属物体的话,我想还是有些办法的,可以通过用线圈的办法测量出来,只要处理好干扰及震荡电路,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LS说的很有道理,就是干扰不是很好处理

空间比较大,环境干扰也比较大。
还想到一个比较简单办法:
使用一组红外发射管和接收管对射,发射管要发射直射光或者使用凸镜聚焦,凸镜聚焦成本偏高,哪位知道有没有发射直射光的红外管呢?

网友I:
在进料时加磁性吸附金属,简单方便

其它几种方案都是幻想

网友J:
这样行吗

网友J:
这样行吗

一边是发射管,一边是接收管.你里面的模具是固定的东西,不要改变,再去确定发射接收管的位置及数量就行了.横着来两排,竖着来两排就行了.

网友K:
干脆用CCD得了

网友L:
好像都不太现实哦。

楼主:
我想按照张骏洋老兄的方法做

主要是检测这个空间不能有物体,用物体阻挡红外接收的方法还是可行的,现在使用把红外发射管发在凸镜1倍焦距发射可以达到要求,但需要做模,成本比较高,想找一种直接发射平行光的红外管,哪位知道哪里有啊?

网友M:
在进料时加磁性吸附金属,简单方便

回20楼,假如是铜之类的金属呢?

网友N:
工艺过程和管理很重要

非得进去后再检测,不是好方法。

最好是在进去之前解决。如利用比重,网孔,导电属性等。

管理上,应该有防止异物进入的管理制度。

网友O:
用大功率的电磁铁去吸附

网友P:
倾斜放置, 让异物滚落到最底下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