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音响的同志请来看看 “DA类功放” ,

楼主(2008-03-19):
在《无线电与电视》上看到DA类功放,其结构如下图,
据说兼备D类效率和A类音质,
想做,
请大家谈谈看法,

楼主:
这个是我设计的结构,不知道是不是比上面的好,

网友A:
值得一试,但要看D类功放(实际是供电的)速度能否跟上,

第二个图对速度要求更高,而且低也浮起来了,处理起来更麻烦。

网友B:
想的美!

只有这三个字奉送...

网友C:
Class-H

即Class-D为Class-A浮动供电的放大器,兼备D类效率和A类音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