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测晶闸管通态压降主电源回路和信号回路隔离

楼主(2008-03-19):
小弟刚入道:
  请问高人,我想测量1个晶闸管的通态压降,测量回路加在可控硅两端,可是主回路电流可达1200A,请问怎样才能将测量回路与主回路隔离,而不用切除信号回路。

网友A:
只要测量电路相对被测电路是“悬浮”的即可

也就是说,除测量端外无其它任何电气回路,比如用万用表测量,用示波器时必须加隔离变压器。

楼主:
可否这样

由于测量是用集成运放
我可否在前端加100K限流电阻和1个稳压管,这样对测量没有影响

网友A:
看来你还是没明白问题的关键

只要防止出现除测量点之外的任何电气回路即可,想想法拉第笼,再想想如果笼子里的法拉第还与第三方存在其它电气回路时会怎么样?

网友B:
防止晶闸管关态破坏测量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