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混合

楼主(2008-03-19):
请高手帮忙,用什么电路可以将两路视频信号混合在一起,其中一路(用摄像头照的视频,个人唱歌卡拉OK的模样)显示比较暗,半透明似的,做背景,另一路(DVD视频输出)正常显示,显示DVD/VCD的歌词画面

网友A:
需要专门的处理电路

对摄像头的数字视频信号做Alpha处理后与DVD数字视频信号做混合,然后经TV encoder送出。

网友B:
可以借鉴字幕叠加原理

瞎猜一下,先对两处理信号进行数字量化,存入CHACE,同时提取同步头, 最后再进行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