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高频请教谢谢

楼主(2008-03-20):
 LC振荡回路在符合什么条件时起到选择信号的作用啊?还是达到它的谐振频率的时候?那时候不是阻抗最大吗?呵呵刚自学真的好混沌啊谢谢指教!

网友A:
谐振时阻抗最小

网友B:
谐振时可能阻抗最大也可能最小,看并联谐振还是串联谐振。

楼主:
并联

并联

楼主:
谢谢

那你们的意思就是说,当谐振频率对此频率阻抗最小时就可以用做选择信号,它对此信号选择而滤去其他频率的信号?

网友C:
阻抗大就对了,因为选的是它上面的电压。

楼主:
NWM麻烦说清楚点好吗?

网友D:
看来不仅仅是高频没学好

低频也没学好
阻抗大,则你可以看作是对这个信号开路,信号无法通过它,只好走别的路

还有,是HWM老师
不是NWM老师,别乱叫

网友C:
谐振放大器和滤波器的不同之处在于:

一个是要在谐振回路上获得信号,而另一个则是要经过滤波器传输信号.
一个是并联关系(要求阻抗大),一个是串联关系(要求阻抗小).

楼主:
谢谢HWM老师呵呵

那您的意思就是LC振荡回路中,并联达到它的谐振频率时阻抗大而选择信号?串联时达到它的谐振频率,阻抗小做滤波用传输信号?
不好意思 ,刚才看错了HWM老师谢谢

网友C:
就是这个意思,看你如何使用了。

楼主:
现在有点知道

并联的时候当是谐振频率的时候由于阻抗最大可以把其他的频率的波旁路掉,而当串联时由于谐振频率时阻抗最小就将信号通过其他频率的给阻拦下来还是?

网友E(2008-04-22):
要看串联还是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