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系列D锁存器问题,请知道的人说一下

楼主(2008-03-20):
手册上面有一个时间参数是tn,data hold time after LE为低。但是D锁存器是功能是在LE无效的时候输出Q是一直保持上一状态的,那就是说LE为低以后数据会一直保持,直到下一个LE的高电平来的时候,那这个tn的参数怎么理解呢?请有经验的人说一下。

网友A:
我的理解就是

LE由低到高的瞬间(上升沿)到实际锁存输出的时间

网友B:
当你的LE变位低时,输入数据还要保持一段时间,才能锁进去

在这之前,输入数据不要变动。这个叫做保持时间。

网友C:
不是很同意圈圈的解释

AVR单片机对外部存储器就是要求要连接一个锁存芯片,因为低8位的地址线和8位的数据线是复用的,而对锁存芯片的要求是HCT系列不推荐,而是推荐AHCT,对于tn的要求是最少5ns,就是说这个参数越高越好咯。而楼上的解释,这个tn的是越低越好。好像矛盾了。

网友B:
不信你可以去随便下载一个D触发器的数据手册来看看

数据手册里通常有个波形图,你可以看看那个t<sub>h</sub>是什么意思。

另外纠正一下,那个不是t<sub>n</sub>,而是t<sub>h</sub>,hold的第一个字母。

网友D:
锁存信号有效时,锁存信号有效时,输入数据还需要保持的

00回答是对的

网友C:
TI的锁存器,AHCT,ACT,HCT由低级到高级是什么?

主要哪个参数提高了?请求告知。。

网友C:
我的理解是。

ACT,AHCT,HCT的th的参数分别是0ns,3.5ns,10ns。从这个上面看,ACT>AHCT>HCT。
而51单片机手册上面的那句话“接口的设计出发点是保证 G 拉低之后地址信号保持时间最少为 th = 5 ns”应该是说这个5ns是对单片机的要求,而不是对锁存器的要求。所以ACT,AHCT均能满足要求。

不知道我这么想的是对的不?
谢谢00大大。
ORZ

网友E:
简单一点:00说那段时间数据不要改变不妥,没有必要

那只是应用问题,不影响器件特性的本质,不提为好,或以此为前提(作为测试条件?)为好。

--------------------
LE生效后(变低),数据还要等待一段时间才能在输出端建立的时间。

总要有个先后嘛,不可能同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