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读TLC549 AD转换的奇怪现象 求助!

楼主(2008-03-20):
 小弟用的是STC89C54的片子 (这应该没关系)  去读串口AD TLC549  保证外部全部正确的情况下  读出的值很奇怪~   不是从00~FF 这么连续的  而是 (我用10进制表示)先是偶数00  02  04   06这么上去一直到254    完了再从01  03  05 这么走奇数一直到255   虽然也是FF(255)个点  挺精确的   但这么想也不明白还望路过的高人指点!

程序:j = 0;
    CS = 0;        //459使能
       DELAY_SMALL_1
    //==============
    for(a = 8;a>0;a--)          //读8位
    {
        CLK = 0;
        if(DIN == 1)
        {
            j = j|0x01;
        }
        else
        {
            j = j|0x00;
        }
        if(a != 1)
        {
            j = j<<1;
        }

        CLK = 1;
    }     //现在j里面应该就是AD转化出来的值了 ~

网友A:
模拟信号是如何给定的

楼主:
这样的

是用电位器手动调调的  这应该没问题的吧?    参考电压是0~5V   电位器给的电压也是0~5V

楼主:
解决了 是我程序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