谐振电路

楼主(2008-03-21):
LC谐振回路当到谐振频率的时候,它呈现纯阻性(书上说)是不是也就是说当大于或小于它时呈容性或感性而阻碍波的传输只有当频率在谐振频率(或者是那个频带)时才能很好的传输?当然那时候表现纯阻性对信号肯定有一定的阻碍?是不是这样理解呢?求教谢谢

网友A:
LC回路在谐振频率上呈纯电阻性,偏离谐振频率则呈感性或容性。
但在谐振频率上并不一定“能很好的传输”,也可能恰好相反,视电路设计而定。

网友B:
LC并联谐振回路在谐振时阻抗(模)最大;串联相反。

楼主:
阻抗最大时可以选择信号吗?

那当并联时阻抗最大时怎样选择信号呢?不是阻抗处于最大信号不好通过吗?

网友A:
两个电阻分压的电路总知道吧?

圈圈说了,有并联谐振回路,还有串联谐振回路。用这两种谐振回路分别代替分压的两个电阻,一共可以得到四个电路。四个电路中,两个是“信号不好通过”,另两个相反。

网友C:
极限情况下可以将谐振回路想象成“短路线”

短路线的接法不同,对信号的影响也不同,可以直连输入输出则信号直通,也可以将信号直接旁路到地将信号彻底干掉,明白了?

楼主:
呵呵千万吐血哟呵呵

当然短路线的原理我还是明白了的,可maychang老师说的两个电阻分压电路是怎么回事呢?我还真是不知道那个电路,嘿嘿现在实习学生的时候学的是计算机呵呵对电路是知道甚少,现在没想到从事电子所以要一点一点的学,承蒙大家照顾十分感谢!在这向大家拜师了,拜过!

楼主:
这样理解?

LC谐振电路当并联时由于阻抗最大取信号就是去两边的电压?而串联时由于阻抗最小就去输出端的电压信号顺便还可以滤波?

网友A:
两个电阻分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