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拟地和数字地的问题

楼主(2008-03-21):
想请问一下模拟地和数字地之间接一个电感 是什么作用啊?

网友A:
据说是抑制数字部分对模拟的高频干扰

..

网友B:
电感倒很少见到

0欧电阻  bead  电容用得最多

楼主:
关于光耦的问题

  最近做过零检测电路的时候 出现一个奇怪的问题
光耦的输入是一个占空比50%的方波 而光耦的输出是一个占空比约30%的方波
不知道各位大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应该输入是怎样的方波输出就是怎样的啊?

网友C(2012-10-23):
可能是光耦的速度不够用

网友D:
  最近做过零检测电路的时候 出现一个奇怪的问题  光耦的输入是一个占空比50%的方波 而光耦的输出是一个占空比约30%的方波不知道各位大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应该输入 ...
引用 楼主:

想知道此问题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