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完成对输入信号的极性自动转换?

楼主(2008-03-23):
小弟现求一运放电路 要完成一个共模信号的差值(V1-V2)或者(V2-V1)并输出该差值的绝对值 运放输出为正 (其实就是信号极性自动转换) 翻看了很多运放的书籍都不得要领 请教论坛里的前辈达人

要求如下

1 单电源运放 浮地共模输入
2 输入信号+ -方向不定 幅度<100mV  频率<10KHZ
3 输入阻抗无要求 放大倍数无要求
4 对地输出信号

网友A:
一种绝对值变换电路

http://www.mcublog.com/blog/blog2007/pigjiang/archives/2007/21422.html

楼主:
信号小于100MV 该电路就失效了

首先谢谢仁兄的帮助 如果在该电路前进行一定的信号放大也许该方案可行 但是要求信号小于100MV 还有信号是共模浮地的

网友B:
有没有想过双电源供电(加1个电荷泵)的方案?

1个电荷泵加上外面的电容也就1块钱左右而已……

网友B:
如果你的系统里有RS232一类的东东,直接使用驱动器的负压输

即可

楼主:
如果负压解决了 自动极性的转换该如何解决?

如果使用双电源供电 请问具体该该用什么运算放大电路 实现绝对值输出呢?

网友C:
RE

如果像6楼红线信号转换用一个运放将信号正半部分放大2倍负半部分削掉然后与原信号相加应该可以得到输出的波形

网友B:
模电书上都有的吧……

推荐:绝对值+比较器检测方向;

楼主:
该电路用于测量仪表

该电路用于测量仪表 极性转换电路结构和功能和数字万用表类似 不管表笔方向如何进入AD转换器的输入极性都能得到统一 可惜这部分功能包含在TLC7106内部 在网络上找了很多7106的资料都很茫然 那位师兄知道 麻烦告知 小弟在这里拜谢了

网友D(2012-10-19):
最好是仿真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