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耦的蹊跷问题

楼主(2008-03-23):
关于光耦的问题

  最近做过零检测电路的时候 出现一个奇怪的问题
光耦的输入是一个占空比50%的方波 而光耦的输出是一个占空比约30%的方波
不知道各位大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应该输入是怎样的方波输出就是怎样的啊?

楼主:
这里面运放的7脚给的是一个交流电压的一相电压

这里面运放的7脚给的是一个交流电压的一相电压

网友A:
图中没有画出光耦二次的负载,估计数值较大。

这种现像很正常,光耦有延迟,而且上升和下降的延迟不等,对低速光耦,其差可达数ms。

楼主:
二次负载的阻值是1K啊~~~

二次负载的阻值是1K啊~~~
但是两个相通的板子 别人的输入和输出波形占空比一样的
我这个就是不一样的 而且 频率是50HZ的工频信号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延迟呢?》

网友B:
蹊跷得很呢

把R18去掉,R20改小点试试

楼主:
蹊跷

从运放输出的波形是对的啊 就是输出不对啊 是不是输出部分的电路哪儿有问题啊?

网友C:
这个已经不是延迟了,是门限带来的,延迟不会那么明显

    注意,LED导通本身就需要一定电流,光敏管在饱和态和截止态间的切换也不是理想的,同样有“门槛”,想要占空比畸变最小应尽量采用高灵敏的光藕且LED侧的限流电阻和光敏管侧的偏置电阻都要合适,器件手册中有曲线图,可以据此计算。不过,像光藕这样的器件恐怕很少有人会细读其手册,尤其是初学者。
    从技术上讲,占空比畸变并不一定可怕,关键是要稳定,这样就可以进行补偿,尤其是用软件。不要管什么招,达到目的还简单可靠的就是好招,不过此案例中,楼主的问题是设计存在缺陷所致,R18多余,光敏管则最好集电极输出,由此,LED应改成拉电流而非灌电流,这样可以保持原有逻辑状态不变,同时选好LED的限流电阻和光敏管的Rc即可。

网友D:
光耦型器件具有导通快关慢的特性,所以改变了占空比

网友A:
chunyang 说得对

我考虑不够周全。

不过,这个东西计算相当困难,光耦的电流传输系数分散性太大。

网友E:
光耦速度太慢

你把输入方波频率降低试试

网友F:
降低817的驱动频率,

或者在817的发送端,并联一个200欧姆~1000欧姆电阻看看

网友G:
呵呵

说不定你的光耦是个坏的啦,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