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网卡问题求教

楼主(2008-03-23):
我按照图中原理制作的USB网卡,参考了RTL8150L的芯片文档,找不出什么错误,计算机就是无法识别,求教!
另外是否有更好的原理图?谢谢了!

网友A:
D+和D-连接正确否?这个芯片的D+要不要外接上拉电阻的呢?

估计应该是高速设备吧?那应该就是内置上拉电阻的。无法识别你可以用BUS HOUND来分析下数据,看哪里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