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极性转换电路该如何实现?

楼主(2008-03-24):
该电路用于测量仪表 极性转换电路结构和功能和数字万用表类似 不管表笔方向如何进入AD转换器的输入极性都能得到统一 可惜这部分功能包含在TLC7106内部 在网络上找了很多7106的资料都很茫然 那位师兄知道 麻烦告知 小弟在这里拜谢了

网友A:
它这里简单,没共模,你的麻烦!

楼主:
它的COM也没有共地啊 结构上和我类似

它的COM也没有共地啊 结构上和我类似

网友B:
7106并不具备此功能

7106可以双向工作,不同极性输入转换结束POL引脚电平不同。
如果液晶那一段笔画刚好坏了不能显示,绝对值相同的输入信号显示就一样了。
如果需要绝对值相同但极性相反的信号得到相同的输出,用绝对值电路。本坛曾有至少两个帖子介绍,搜“十种精密整流电路”。

楼主:
楼上有联系方式吗?加个QQ先

楼上有联系方式吗?加个QQ先

网友A:
它的COM是不共地,可是它可以在1/2VCC!

它的COM是不共地,可是它可以在1/2VCC!因为它的电源与被测试毕竟是隔离的,所以很简单!
http://hi.baidu.com/elviseno/blog/item/34e470ecc14768d22e2e21ea.html
我看了上面的十个精密整流都是单断输入的,你的要求很难办到!

楼主:
绝对值转换结束后 共地又成为了问题 这该怎么做呢?

楼主:
有些AD转换器上有COM针脚 有些却没有

有些AD转换器上有COM针脚 有些AD转换器却没有 没有COM针脚的AD只能采用共地的方式接入 接入绝对值转换电路后共地的问题不就无法解决了吗?

网友A:
试试这个.

楼主:
不解 可以加点文字说明吗?谢谢啊

该电路的U1 U2 U3具体作用是什么的呢?单电源还是双电源啊 ?看起来UA UC 都是减法器 UB进行绝对值运算 对吗?兄弟从那里找的电路?谢谢了 好像有门了 谢谢 谢谢

楼主:
不知道用WEB5.0能不能对该电路进行仿真?

不知道用WEB5.0能不能对该电路进行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