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非电子技术问题

楼主(2008-03-24):
这是个在我很小的时候就一直想不明白的问题,就是在下小雨的时候,在农村封闭的小水塘水面上,会有出现象地图一样、但界线分明的、且只有两种不同亮度的画面,曾经问过许多人都不知道什么原因。

期待知识渊博的chunyang版主解惑??

网友A:
我小时候也见过

个人看法:好像是油。

楼主:
可以肯定不是油

网友B:
好象我从未见过啊...估计是我观察不够仔细...

不会是来不及扩散看上去不同颜色而已吧?

网友C:
任何那样的“画面”都应该是光线折射、反射的结果

    楼主的具体描述我无法准确定位或想象,只能大致分析。
    首先,为什么非得是农村?城市的水体中不会发生吗?为什么要封闭水体才有?有水流进出的活水就不会出现吗?
    如这些前提为真,延伸分析一下:封闭小水体的水质大都不好,透明度很差反射却不会明显减弱,小雨时水面的不平整会将周边景物、岸沿等反射,与水面静止时的反射不同,条件合适时(雨滴的密度)水面会形成大量微凸面镜,整体上则构成菲捏尔凸面反射镜,凸面镜的视野比平面镜大的多,这时的反射图像会与平时不同,容易被注意到,而水体透明度差又自然消除了多重透射-反射现象,一次反射的成像因此会更清晰。

楼主:
回chunyang

这个应该与城市和农村无关,只是在城市里很难得看到有水塘,封闭的水塘是因为水是静止的,并在没有风的时候才看得明显,而流动的水就看不出来.

这个现象我想应该是与光线反射折射有关,但反射与折射是很不规则的,就像漫反射,不会大面积的出现连片的两种画面,实在难以理解.

在网上查过多次,也没结果,可能没用对关键词.

chunyang你没有具体看到过,可能就不好回答了,什么时候有机会拍个照片贴上来,但可能没那个闲功夫了,呵呵...

网友C:
我确实不能肯定你所说的现象是什么

    是不是前面推测的原因只要在实地观察对比一下周边包括建筑、地形、雨云等即可知晓。

网友D:
我认为这种想象有几种可能,一是水流,二是风速,三是云

水流、风速、云层这几样只要有一样不是均匀的,就可能产生楼主说的现象。

如果能有个照片,更能较具体地分析。

网友E:
这个现象我见过.真有此事.

这个现象我见过.真有此事.

网友F:
有机会观察一下

网友G:
很遗憾没有看到过

想象一下,可能是下小雨时,有点小风,而在水塘上空的风向不均匀,小雨入水时,角度会有不同,以致溅起来的水花的方向也不同,就形成了几个区域,从同一点看过去,就会明暗不同。。。。。。

网友H:
原来老A也喜欢研究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网友:
估计有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