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待机多长时间算长?

楼主(2008-03-29):
全"年"候365天待机 网上惊现超长待机王
网络上爆料的这款手机据说标配16800毫安的电池,一次充电可以待机365天,也就是整整一年的时间。令笔者没有想到的是,该消息来自首次出现在某国外网站,而这款手机却是一款中国产的杂牌手机。

之前,手机手机频道报道过国产长虹一款手机两块电池待机一年的消息。今日,笔者就发现了更加疯狂的赶超者,而且不是一般的赶超,而是成倍的超越,网络上爆料的这款手机据说标配16800毫安的电池,一次充电可以待机365天,也就是整整一年的时间。令笔者没有想到的是,该消息来自首次出现在某国外网站,而这款手机却是一款中国产的杂牌手机。

网友A:
我的是非力扑的9@9++

850毫安时,电话少的话2周,待机一年要的电量850*24=20400毫安时,当然是在不考虑锂电池的自放电的情况下。我的是黑白屏,这个是彩屏,

网友B:
这是外行人的典型算法

    直接计算电池容量和待机电流得出的数值在短期内是有效的,但可充式锂电池的自放电效应比较明显,就是容量再翻番也撑不了一年,自放电早将能量耗尽了,有兴趣的可以查查可充式锂电池的自放电曲线。
    想实现超长待机,电池的选择非常重要,目前的可充式锂电池、镍氢电池等都不行,只能用一次性电池实现,如锂干电池等,不过在手机上,没有厂家会配干电池。

网友A:
我说了是假设不考虑自放电嘛,这句话很刺激我哦,

好歹我也是学电化学出身的。我只是想给LZ一个比较的尺度,

网友A:
老实说,

手机能保证电话多也能用一周就可以了,太长了也不好,我就经常不记得手机充电器又丢哪了,有蛮久没用了。LZ的待机时间是不插卡,不开屏幕,关掉所有可以关掉的功能,得到手机的功率,和标称电量(一般是实际电量的xxx%)一算,得到的时间。有用吗?我想我是没办法接受一个实际待机少于3天的机器。

网友C:
不知道16800毫安时的电池体积有多大?

能放到手机里吗?

网友D:
16800mAH的锂电比那个手机还大

去买了打假索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