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8老出问题呀,怎么回事?

楼主(2008-03-29):
输入信号大概在1V-5V之间,单电源供电,但是加信号进去就可能经常损坏芯片,请问高手这是怎么回事啊?谢谢

楼主:
这个是原图

这个是原图

网友A:
输入信号在哪儿呢?

右边那个稳压二极管画反了?

楼主:
输入信号在右边

稳压二极管反向接地

网友B:
“输入信号在右边”

是啊,不是右边,也不是上边,更不是下边。

楼主:
你太有才了!!!????

楼主:
图2中的右边那个稳压管反向接地才是最终的图

楼主:
顶上去

望高手给我解疑啊~~

网友C:
估计是你的输出或电源有问题

单凭此图无法判断,除输入侧稳压管有损坏的风险外(由前级决定)。

楼主:
给芯片供电的电源是12V,输出信号到下一级;

输入此芯片前是一组信号选择开关,所以有几个信号通过这个芯片进入下一级

网友D:
怎么坏的?

网友E:
“输入信号大概在1V-5V之间,单电源供电”

如图看不出运放容易坏在哪。只有。。。VCC多少?

网友E:
下一级电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