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tronix7*彩色LCDdriver的困惑

楼主(2008-03-31):
第一次使用Sitronix的彩色LCD driver,开发故事书,电子书及数码相框,遇到了以下问题,请大虾们指教:

环境:使用的是LCD厂家成品LCD(ST7669),8bit parallet接口
1)初始化程序调用资料上的(Initial_ST7669();56k颜色),基本没改,改了对比度参数,应该控制到了,很多命令的响应正确。
2)然后希望得到红绿蓝条纹,程序如下,有条纹,颜色错
void main()
{
   ...
   Initial_ST7669();
   ...

   WP7(LC,0x2c);
   j=0xf800;
   for (i=0;i<0x1000;i++)
   {
      WP7(LD,j>>8);
      WP7(LD,j&0xff);
   }

   j=0xffff;
   for (i=0;i<0x1000;i++)
   {
      WP7(LD,j>>8);
      WP7(LD,j&0xff);
   }

   j=0x7e0;
   for (i=0;i<0x1000;i++)
   {
      WP7(LD,j>>8);
      WP7(LD,j&0xff);
   }

   j=0xffff;
   for (i=0;i<0x1000;i++)
   {
      WP7(LD,j>>8);
      WP7(LD,j&0xff);
   }

   j=0x1f;
   for (i=0;i<0x1000;i++)
   {
      WP7(LD,j>>8);
      WP7(LD,j&0xff);
   }

   WP7(LC,0x29);
   while(1);
}
3)测试读写数据:
   ...
   Initial_ST7669();
   ...
   WP7(LC,0x2c);
   for (i=0;i<0xa000;i++)
      WP7(LD,0xff);
   WP7(LC,0x2e);
   for (i=0;i<0x100;i++)
   {
      j=RFlashByte(CS3Offset+1);//这个是根据我系统需要的一个外部存储器读子程序,地址设置肯定没错
      TxHex(j);
   }
   //通过232得到数据:0x00,0xfc,0xfc,0xfc.....
   for (i=0;i<0xa000;i++)
      WP7(LD,0x00);
   WP7(LC,0x2e);
   for (i=0;i<0x100;i++)
   {
      j=RFlashByte(CS3Offset+1);//这个是根据我系统需要的一个外部存储器读子程序,地址设置肯定没错
      TxHex(j);
   }
   //通过232得到数据:00 FC 1C C0 FC 1C C0 FC 1C C0 ...

3)显示RAM全部写0时,得到的好像是黑屏,全写0xff时,得到的是反而是白屏,因为颜色控制一直没调通
4)初始化程序
void Initial_ST7669()
{
                           //*****disable autoread + Manual read once
   Write7669(LcdCmd,0xd7); //Auto Load Set
   Write7669(LcdDat,0xdf); //Auto Load Disable

   Write7669(LcdCmd,0xE0); //EE Read/write mode
   Write7669(LcdDat,0x00); //Set read mode

   Delay1ms(10);
   Write7669(LcdCmd,0xE3); //Read active
   Delay1ms(20);
   Write7669(LcdCmd,0xE1); //Cancel control
                           //*****Sleep OUT
   Write7669(LcdCmd,0x11); //Sleep Out
   Write7669(LcdCmd,0x28); //Display OFF
   Delay1ms(50);
                           //*****Vop setting
   Write7669(LcdCmd,0xC0); //Set Vop by initial Module
   Write7669(LcdDat,0x04); //Vop = 14V
   Write7669(LcdDat,0x01); //base on Module
                           //*****Set Register
   Write7669(LcdCmd,0xC3); //Bias select
   Write7669(LcdDat,0x05); //1/9 Bias,base on Module
   Write7669(LcdCmd,0xC4); //Setting Booster times
   Write7669(LcdDat,0x07); //Booster X 8
   Write7669(LcdCmd,0xC5); //Booster eff
   Write7669(LcdDat,0x21); //BE = 0x01 (Level 2)
   Write7669(LcdCmd,0xCB); //Vg with booster x2 control
   Write7669(LcdDat,0x01); //Vg from Vdd2
   Write7669(LcdCmd,0xCC); //ID1 = 00
   Write7669(LcdDat,0x00); //
   Write7669(LcdCmd,0xCE); //ID3 = 00
   Write7669(LcdDat,0x00);

   Write7669(LcdCmd,0xB7); //COM/SEG Direction for glass //
   Write7669(LcdDat,0x48); //Setting by LCD module

   Write7669(LcdCmd,0xD0); //Analog circuit setting
   Write7669(LcdDat,0x1D); //

   Write7669(LcdCmd,0xB5); //NLine
   Write7669(LcdDat,0x8D); //NonRST,14line inversion

   Write7669(LcdCmd,0xD7); //Auto read Set
   Write7669(LcdDat,0x9F); //OTP Disable

   Write7669(LcdCmd,0xB4); //PTL Mode Select
   Write7669(LcdDat,0x18); //PTLMOD à Normal Mode

   Write7669(LcdCmd,0x38); //Color mode = 65k

   Write7669(LcdCmd,0x3A); //Color mode = 65k
   Write7669(LcdDat,0x05); //

   Write7669(LcdCmd,0x25); //Contrast
   Write7669(LcdCmd,0x60);

   Write7669(LcdCmd,0x36); //Memory Access Control //
   //Write7669(LcdDat,0xC8); //Setting by LCD module
   Write7669(LcdDat,0x00); //Setting by LCD module

   Write7669(LcdCmd,0xB0); //Duty = 160 duty
   Write7669(LcdDat,0x9F);

   Write7669(LcdCmd,0x20); //Display Inversion OFF
   //Write7669(LcdCmd,0x21); //Display Inversion ON

   Write7669(LcdCmd,0xF7); //command for temp sensitivity.
   Write7669(LcdCmd,0x06); //
   Write7669(LcdCmd,0x2A); //COL//
   Write7669(LcdDat,0x00); //0~127
   Write7669(LcdDat,0x00);
   Write7669(LcdDat,0x00);
   Write7669(LcdDat,0x7F);
   Write7669(LcdCmd,0x2B); //Page //
   Write7669(LcdDat,0x00); //0~159
   Write7669(LcdDat,0x00);
   Write7669(LcdDat,0x00);
   Write7669(LcdDat,0x9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