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问题

楼主(2008-04-01):
问个问题,是不是放大器都有SO-和DIP两种封装形式?好象一个是贴片,一个直插对不对?

网友A:
一般是的,对的

网友B:
暂时借个地方保存几个图片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4/200841122956339.rar

楼主:
再问个问题

OP07的第5管脚N.C.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A:
空脚,没用

NC→No Connection 不连接, 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