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温度测量电路

楼主(2008-04-06):
如图,BC处接一个温度传感器,A处信号经过低通滤波后进入AD采样.

一个产品的电路图,从功能推断是用来测量温度的.

请朋友们说说电路各部分的功能和设计者的用意.

(看到的一个产品,不是用来抄袭.只想学点硬件知识,想弄明白电路)

楼主:
昨天测量了一下

第一个运放是一个T型正弦波发生器.

第二个运放其实是我简化了,原来的电路图中还包括两个多路开关,R2处是一个,反馈处是一个,两个多路开关由单片机控制.而温度传感器就接在反馈处的多路开关的一个支路.

A点以后接两个二阶低通有源滤波网络.

进入AD的信号是随温度变化的稳定的直流量.

设计者为什么要用这么复杂的电路来实现呢,这样做有什么好处??

网友A:
看不出有什么好处。
送往AD的直流信号显然与电源电压成正比,而电源电压并不十分稳定。
两个多路模拟开关本身的电阻与传感器串联,模拟开关本身电阻也是随温度变化的。

网友B:
偶看到调幅收音机的影子.

第一级:本振.
第二级:信号调制.
第三级:解调.
第四级:检波.

楼主:
设计者肯定是有意这么设计的

这个产品还包括一个测量电路,测泥浆的电阻率。用的是差动电桥,然后由仪表放大器放大后进入AD采样。

同一个产品用了两种方法,一个简单,一个复杂,不知道什么用意。

网友A:
测泥浆的电阻率这样测可以理解

插入泥浆的电极如果通直流,电极会产生极化,所以要用交流来测。

楼主:
哦,这个样子的阿。谢谢maychang老师

参数计算还是不太清楚,有时间再测试

楼主:
再问maychang老师

引用 网友A: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4楼: 低频信号

先放大(用运放),然后精密整流(还是用运放),再测量。

你在模拟板块回答的如何测量交流小信号问题,提到的“精密整流”是怎么实现的呢?这个电路得到的直流信号算不算是精密整流?

网友C:
对,这个就是精密整流电路,半波整流。

网友A:
回 俺从头来

关于精密整流,刚刚在另一版面回复过你。
再贴一次吧。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4/200847153856877.rar

楼主:
呵呵,谢谢各位。感谢

收藏了,慢慢研究

网友D:
佩服4楼想象力

呵呵!

网友A:
4楼说得不是很准确

在这里,“解调”和“检波”是一回事,不能列为两项。
“本振”也不对。“本振”是相对于外来信号而言,但此处并没有外来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