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区门口检测车辆,用什么传感器比较好?

楼主(2008-04-07):
需要做个智能系统,放在小区或工厂的门口,检测车辆的通过与否?以此来控制大门的打开与关闭。

可能大家看了,至少有一半的人会建议用光电传感器,在上周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今天我才发现,光电传传感器用在室外,有下面两个问题克服起来有难度:
1)一般的光点传感器使用温度为负25到正55度,但是冬天的北方很轻易就能达到零下30。
2)室外的光线白天会很强烈,对光电开关绝对是一个考验。
以上两个问题,有没有高手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碰到过的,还请指点下?

当然,要是有其他更适合的传感器类型,那更好了,欢迎提出来。。。

网友A:
超声波

微波
方法多了去了
最简单的是超声波方案了

网友B:
LC振荡检测

车穿过后改变LC振荡频率,非导磁物质则基本无反应,小型的三轮或自行车等相对汽车来说,改变LC频率很小,很容易区分出来。

楼主:
回的这么快,谢谢啊,我马上去查看相关资料

网友C:
直接买线圈车辆检测器

楼主:
请问下木头:

木头前辈,请问下这里需要的超声波传感器,那家做的比较好啊?我看了下欧姆龙的,觉得温度和检测距离都是问题啊?

网友A:
别叫前辈成么?

我才27岁而已,都是我自己的想法,我也没做过车辆检测
LC检测可能最保险,呵呵。
当然,有的高级小区都给小车配了远距离RFID,不光能知道车,还能自动登记

网友B:
呵呵,简单可靠的肯定是LC

红外对射,超声反射的方法有很多缺点。

RFID的方式也很好,但在车上装RFID的价格也不菲,外部车辆进入不能检测。

图象检测的方法也不错,还可以抓下车牌号,但缺点也是成本高,实现复杂些。

网友D:
用 超声波

用 超声波我公司就是专业做超声波智能车辆检测系统

网友E:
确实是LC检测最简单可靠,尤其是地磁线圈

超声波和红外光传感也行,但要讲究工艺,主要是要区分非车辆障碍,有些场合根本不能用。

网友F:
把LC电路放地下??

楼主:
最后还是决定用光电开关,现在已经到了设计PCB的步骤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谢谢了。。。

网友G:
地磁线圈简单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