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 看过一些**有1A/40mil类似数据

楼主(2008-04-07):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1A/40mil

网友B:
不要忘了還有銅鉑的厚度

网友C:
主要考虑两个条件

温升与压降

网友D:
PCB板铜铂的厚度要考虑

网友E:
还要看距离和电压

距离越远,需要的宽度越大,电压越低也同样。

网友F:
是可以的

80mil,0.5盎司厚的铜皮可走2A的电流,但是如果冲击电流很大的话可能也不行哦

网友G:
上 solder 板子上铺锡 就行了

网友H:

具体列表记不清了(可以搜一下), 不过80mil应该够了...

网友I:
可以

   我们的产品要过2.2A,用的100m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