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转印制板过程打印的问题?

楼主(2008-04-07):
(无正文)

网友A:
打印机设置问题

网友B:
改成黑白(单色)的打印,不要用彩色的。

网友C:
设成黑白

设成黑白,black and white.
灰度都不行。

网友D:
我以前用黑白打印机,很多机器试过都没问题,是不是你的

楼主:
谢谢几位高人指导

是打印机的问题,等我有了钱一定买个好的打印机,没钱那就玩万用板吧,哈哈,效果差不多.

网友B:
设置成彩色的就是有细格的,黑白的就不会有啊。

楼主:
伟大的意大利左后卫,电脑00

谢谢圈圈,我用了protel dxp,可以设置黑白,确实没有格子了,我明天再试一下,呵呵,做成了把图发上来,
再次感谢谢圈圈,哈哈

网友E:
打印机高级设置那里不要用经济模式,而且选用自定义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