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中的flash和eeprom

楼主(2008-04-08):
我想问一下,单片机中为什么一般要集成flash和eeprom两种存储器啊,光用其中一种不可以吗?
请大家指教!

网友A:
FLASH的全称是FLASH EEPROM,但跟常规EEPROM的操作方法不同

    FLASH和EEPROM的最大区别是FLASH按扇区操作,EEPROM则按字节操作,二者寻址方法不同,存储单元的结构也不同,FLASH的电路结构较简单,同样容量占芯片面积较小,成本自然比EEPROM低,因而适合用作程序存储器,EEPROM则更多的用作非易失的数据存储器。当然用FLASH做数据存储器也行,但操作比EEPROM麻烦的多,所以更“人性化”的MCU设计会集成FLASH和EEPROM两种非易失性存储器,而廉价型设计往往只有FLASH,早期可电擦写型MCU则都是EEPRM结构,现在已基本上停产了。
    至于那个“总工”说的话如果不是张一刀记错了的话,那是连基本概念都不对,只能说那个“总工”不但根本不懂芯片设计,就连MCU系统的基本结构都没掌握。在芯片的内电路中,FLASH和EEPROM不仅电路不同,地址空间也不同,操作方法和指令自然也不同,不论冯诺伊曼结构还是哈佛结构都是这样。技术上,程序存储器和非易失数据存储器都可以只用FALSH结构或EEPROM结构,甚至可以用“变通”的技术手段在程序存储区模拟“数据存储区”,但就算如此,概念上二者依然不同,这是基本常识问题。
    没有严谨的工作精神,根本无法成为真正的技术高手。

网友A:
WIKI的资料很多不全,毕竟是来自网友,质量参差不齐

    EEPROM:电可擦除可编程只读存储器,Flash的操作特性完全符合EEPROM的定义,属EEPROM无疑,首款Flash推出时其数据手册上也清楚的标明是EEPROM,现在的多数Flash手册上也是这么标明的,二者的关系是“白马”和“马”。至于为什么业界要区分二者,主要的原因是Flash EEPROM的操作方法和传统EEPROM截然不同,次要的原因是为了语言的简练,非正式文件和口语中Flash EEPROM就简称为Flash,这里要强调的是白马的“白”属性而非其“马”属性以区别Flash和传统EEPROM。
    Flash的特点是结构简单,同样工艺和同样晶元面积下可以得到更高容量且大数据量下的操作速度更快,但缺点是操作过程麻烦,特别是在小数据量反复重写时,所以在MCU中Flash结构适于不需频繁改写的程序存储器。
    在很多应用中,需要频繁的改写某些小量数据且需掉电非易失,传统结构的EEPROM在此非常适合,所以很多MCU内部设计了两种EEPROM结构,FLASH的和传统的以期获得成本和功能的均衡,这极大的方便了使用者。随着ISP、IAP的流行,特别是在程序存储地址空间和数据存储地址空间重叠的MCU系中,现在越来越多的MCU生产商用支持IAP的程序存储器来模拟EEPROM对应的数据存储器,这是低成本下实现非易失数据存储器的一种变通方法。为在商业宣传上取得和双EEPROM工艺的“等效”性,不少采用Flash程序存储器“模拟”(注意,技术概念上并非真正的模拟)EEPROM数据存储器的厂家纷纷宣称其产品是带EEPROM的,严格说,这是非常不严谨的,但商人有商人的目的和方法,用Flash“模拟”EEPROM可以获取更大商业利益,所以在事实上,技术概念混淆的始作俑者正是他们。
    从成本上讲,用Flash“模拟”EEPROM是合算的,反之不会有人干,那么那位“总工”和楼上某网友所说的用EEPROM模拟Flash是怎么回事呢?这可能出在某些程序存储空间和数据存储空间连续的MCU上。这类MCU中特别是存储容量不大的低端MCU依然采用EEPROM作为非易失存储器,这在成本上反而比采用Flash和传统EEPROM双工艺的设计更低,但这种现象仅仅限于小容量前提下。因Flash工艺的流行,现在很多商人和不够严谨的技术人员将程序存储器称为Flash,对于那些仅采用传统EEPROM工艺的MCU而言,他们不求甚解,故而错误的将EEPROM程序存储器称为“模拟Flash”,根本的原因是他们未理解Flash只是一种存储器结构而非存储器的用途,错误的前提自然导致错误的结论。商业上讲,用EEPROM模拟Flash是不会有人真去做的愚蠢行为,这违背商业追求最大利益的原则,技术上也不可行,而对于技术人员而言,尤其是IC业内的“总工”如果再这么讲那只能说明他或她要么根本不了解相关技术细节,要么非常不严谨,这都不符合“总工”的身份。本质的问题是Flash是一种存储器类型而非MCU中的程序存储器,即使MCU的程序存储器用的是Flash,但其逆命题不成立。
    在此写此文,一方面是要澄清技术概念,另一方面更是不想令错误的说法误人子弟,搞技术也需要严谨的科学精神。

网友B:
还有RAM呢

用途不同。

网友C:
谁告诉你的,单片机中一般要集成flash和eeprom两种存储器?

网友D:
等你真正有过就知道为什么了。

网友E:
好像挺某个业内人士说单片机内的都是eeprom,

flash 都是仿真的,做芯片的一个总工讲的

网友D:
那个总共在瞎扯……

楼主:
re:

是不是flash一般用做程序存储器,而eeprom,ram用作数据存储器?

网友B:
回6楼

离你的总工远一点吧,跟着这样的总工学不到什么。

楼主:
Re;eeprom用于存储一些参数什么的,掉电不丢失?

网友C:
业内人士?

哪个行业的业内人士?看起来不像是电子行业的。

网友F:
顶chunyang

没有严谨的工作精神,根本无法成为真正的技术高手

而且还要很热心,呵呵

网友G:
eeprom一直没用过

只用过flash...

今天学习了,

还想知道在什么情况下用eeprom呢??

网友E:
不敢怀疑,我们曾经想委托他们设计一款处理器

看那个总工的资料:
xxxx先生。拥有 x 项美国专利。在美国硅谷 , 从事微处理器的架构研究、设计以及项目管理超过 xx年。是 xxxx 及 xxxx 公司的创始人。

xxxx是以芯片设计与生产为主的 IC 企业。
xxxx公司现拥有国内外、优秀的专业设计工程师xx多人。IC 设计工程师xx人,系统应用及软件工程师xx人,其中,博士:x 人;硕士:xx人;本科:xx人。
xxxx涉及的技术领域包括:各种规模集成电路设计与生产。
已经开发及参与开发了xxxx 微处理器、 xxxxxx处理器以及xxxx处理器。

"至于那个“总工”说的话如果不是张一刀记错了的话,那是连基本概念都不对,只能说那个“总工”不但根本不懂芯片设计,就连MCU系统的基本结构都没掌握。"

我希望是我记错了,哈哈。

网友H:
FLASH 全称不是FLASH EEPROM

FLASH全称是FLASH MEMORY,翻译成中文就叫"闪存",和EEPROM一点关系也没有

FLASH就是FLASH , EEPROM就是EEPROM , 倆者是没有什么关系

FLASH EEPROM这个名词是不存在的,是错的!

还有,那位总工说的是指一些小容量又需要有EEPROM的MCU(如AVR),因为容量小,

一个芯片要同时放下FLASH和EEPROM实在不划算(因为这二者的制造和测试过程实在差太多了)

为了省下麻烦,就用EEPROM替代FLASH,也就是AVR存程序的"所谓FLASH"和存数据的"EEPROM"其实都是EEPROM

这样作只是成本会高一些,用起来没差别,这也是大容量AVR比同容量的ARM贵的原因

而且只有EEPROM才适合作到1K,2K,4K(TINY AVR或89C2051,89S51)的小容量

所以我认为那位总工说的没错

网友A:
楼上还是先把相关名词的含义搞清楚

再研究一下Flash的电路结构。
顺便一说,持楼上(或者还包括那位总工)观点的人不是个别现象,到底谁说的对,但求甚解一下就够了,需要的仅仅是耐心和细心。

网友H:
刚刚查了一下WIKI百科

部分取自 http://en.wikipedia.org/wiki/Flash_memory

Although technically a type of EEPROM, the term "EEPROM" is generally used to refer specifically to non-flash EEPROM which is erasable in small blocks, typically bytes.

FLASH也是EEPROM技术的一种

只不过上面也说,一般称的"EEPROM",是指不包含FLASH的其它EEPROM

所以FLASH EEPROM也勉强算是一种正确的说法,特此更正我上面的说法

不过在WIKI百科里查Flash_EEPROM这个名词,也是Redirect到Flash_memory来的

所以那种名词才是最适当的说法,网友们可以自行判断

撇开这些名词上的问题,我还是认为那位总工说的没错,很多小MCU内部都是用EEPROM来存程序的

虽然数据手册上写的是FLASH,但是实际上芯片内部是用EEPROM来仿真成FLASH的

还有,从现在还能买到的主流FLASH芯片容量都在512K位(64K字节)以上,而EEPROM可以买到1K的24C01

就更能证明小容量的MCU用EEPROM来仿真FLASH的说法是对的

网友H:
Chunyang版主请进

>> 首款Flash推出时其数据手册上也清楚的标明是EEPROM,现在的多数Flash手册上也是这么标明的

这句话有问题,可否请Chunyang版主给个连接,看看现在还有那个Flash手册里有用FLASH EEPROM这个名词

我找了好几个FLASH大厂网站都只说FLASH或是FLASH MEMORY,有的甚至连EEPROM这个词都没提到

http://www.st.com/stonline/products/families/memories/memory/index.htm

http://www.sst.com/products.xhtml/parallel_flash/39

http://www.atmel.com/products/flash/default.asp

http://www.samsung.com/global/business/semiconductor/products/flash/Products_NANDFlash.html

>> 这出在类似AVR这类程序存储空间和数据存储空间连续的MCU上

如果Chunyang版主有真的用过AVR的EEPROM,就不会说出这样的话了

网友A:
最早的Flash是28F系列

    28系列是最早的EEPROM,28F则是最早的Flash,甚至Flash一词是Intel在1980S为推广其28F系列起的“广告名”,取其意“快”,仅此而已。去找找当年的器件手册和广告看看吧,我在1990年就用过28F256,手册是反复复印了无数遍的,另外还清楚的记得当年刚刚进入大陆的《国际电子商情》上Intel打的Flash EEPROM广告,变体的Flash字样和赛车拖尾突出的就是Flash的字面意义——“快”。当年的Flash不比传统EEPROM容量更大只是容量起点稍高。至于现在的手册中有无EEPROM字样并不重要,非要“较枝”的话,看看内容有无“电可擦除”存储器的说法,至少我随手打开SST的Flash手册上都写的很清楚,不过这些根本就是无意义的皮毛,典型的白马非马论。
    至于AVR的地址连续问题是我随手之误,应指68HC系列,但即使如此,就算我没有用过包括AVR在内的任何MCU也跟Flash的性质毫无关系。如果是口头辩论,不错,你抓住了我的一个失误,但和论证的事实却风马牛不相及。
    回到主题上来:
    1、Flash是否属EEPROM类;
    2、是否小容量程序存储器的MCU用传统的EEPROM结构仿真Flash并在手册中声明,注意二者的操作方法是不同的,这是电路设计的不同带来的必然。

网友H:
2716你知道是什么东西吗?

这是我用过的第一个程序存储器,容量是2K字节的EPROM(UV擦除),在Z80上用的

后来陆续用过2732,2764,27C64,27C128,27C256,27C512,27C1024...

我还在别人的电路板上看过(自己没用过)2708的芯片,三电压(+12V,+5V,-5V)的EPROM

"因Flash工艺的流行,现在很多商人和不够严谨的技术人员将程序存储器称为Flash" 这句话应该不是在说我吧?

就算当年INTEL 28FXXX的手册(我也拿过纸本的手册,封面好像是协和号喷射客机)上从头到尾是用FLASH EEPROM这个名词

你有没有想过为何现在没人用这个词了呢?否则你不会现在在网上一个FLASH手册连接都找不出来

那是因为FLASH和EEPROM的先天上的差异越来越大,FLASH已经从EEPROM家族分出来了

现在大家都已经不把FLASH当成EEPROM了,已经独立成一种存储器类别了,包NOR FLASH 和NAND FLASH,中文就叫"闪存"而不叫"闪E方"

而你还抱着20年前的手册来教育别人落伍的说法,也太食古不化,无法与时具进了

1.我之前说过了,勉强算是EEPROM,不过那是10几年前的说法

2.如果如那位总工说的是"仿真FLASH",就是能让你觉得它用起来就像是FLASH

因为字节擦除的EEPROM当然可以仿真成页擦除的FLASH,反之则不行

还有,FLASH擦除时除了正高压外,还比EEPROM多了要提供负压,当然这些电压都是片内生成的

这也就是为何FLASH只适合大容量,否则为了很小的存储空间搞个负压生成电路实在不划算

网友A:
楼上开始意气用事了

    “2716你知道是什么东西吗?”——不知楼上何意?
    好吧,1990年,我用8031设计了通用EPROM复制器,支持从2716—27512……

    这样的话还是不要说了,摆资历没什么意思,就算你的资历比我老,但这和主题又有什么关系?

    语言特别是技术名词必须严格定义,习惯也是有默认前提的,平时我们讲话说某某开辆吉普而决不会说某某开辆吉普汽车,能因此否认“吉普”是汽车吗?在语境中,说开吉普是强调这种汽车的特性而且可以简化语言,说Flash或闪存也是强调它和传统EEPROM的不同且也简化了语言,但在概念上,Flash的本质依然是电(E)可擦除(E)可编程(P)只读(RO)存储器(M),除非你能说明它的工作原理不是这样,正如吉普是汽车的一种。

    这不是文字游戏,而是逻辑,想推翻它先推翻整个逻辑体系。

    “总工”的意思或者说某网友转述该总工的意思“单片机内的都是eeprom,flash都是仿真的”其实质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了(Flash=Program Memory),在Memory设计中,Flash和传统EEPROM的单元结构及地址构架方法根本不同,二者都不存在互相“仿真”的问题,所谓的“仿真”、“模拟”我在前面也提过是纯粹的商业行为,在技术上是不严谨的。某总工(其实21IC的网友很多都跟他打过交道,算是知名人士)近年来一直宣称,其推的某系列MCU带有Flash和EEPROM,甚至在手册中也都这么写,也有不少人认可,其实不过是利用IAP功能来读写Flash程序存储器,在技术上性质和楼上的认识事实上是完全相同的,虽然楼上并不承认其“仿真”方向,不过这个总工的言论已经在事实上否定了另一个总工的言论。

    严格按逻辑讲,平时所说Flash和EEPROM的严谨称法应为Flash EEPROM和传统(或常规)EEPROM,二者均是EEPROM集合的真子集,但日常生活中没人愿意这么麻烦,所以各有特指,这么称呼符合人们的语言表述习惯,但如果否认Flash是EEPROM的一种这就不是用“习惯”可以搪塞的了,此时的EEPROM在语言上的内涵已不再是“传统EEPROM”而是EEPROM集合。

    得,改讲逻辑学和语言学了。

网友H:
请先找出现在那一个Flash手册还有用Flash EEPROM这个词的

在这玩文字游戏或语言学或逻辑学都没有用的

就算20年前的数据手册上有这么写,那也是因为那时人们还不知道FLASH为何物,不得不在FLASH后加上EEPROM来让人知道是它一种类似E方的存储器

并不代表FLASH EEPROM就是正确的全称,后来全世界公认正确的全称是FLASH MEMORY(闪存)

结果你还紧咬着这一点,连WIKI百科说的都没你说的对,其他FLASH大厂的手册也都没你一个人说的正确

我打字慢,平时也少发言,只是在首页看到加精的帖居然把FLASH的全称说成是FLASH EEPROM这种严重错误才回帖的

>> 我在1990年就用过28F256

这是谁先在摆资历?

我之所以提到我用过2716...等EPROM当程序存储器是因为你说

"现在很多商人和不够严谨的技术人员将程序存储器称为Flash"

目的就只是强调这种错误不可能生在我身上

>> Flash和传统EEPROM的单元结构及地址构架方法根本不同,二者都不存在互相“仿真”的问题

你既然知道28系列是EEPROM,那问你一个问题,2816或2864可不可以当程序存储器来替代2716或2764用?

网友E:
flash 的实质问题

其实第一个问题不用太过争论,叫flash 还是flash eeprom,只要大家理解两者的不同就可以了。

第二个问题有必要深入探讨一下。

我想那个总工的意思可能就是下面讲的吧。"用eeprom仿真flash",可能原话不是
这么讲的,但是他的意思是目前常见的单片机内部用的都是eeprom.

4. 由EEPROM派生的闪速存储器
    EEPROM具有很高的灵活性,可以单字节读写(不需要擦除,可直接改写数据),但存储密度小,单位成本高。部分制造商生产出另一类以EEPROM做闪速存储阵列的Flash Memory,如ATMEL、SST的小扇区结构闪速存储器(Small Sector Flash Memory)和ATMEL的海量存储器(Data-Flash Memory)。这类器件具有EEPROM与NOR技术Flash Memory二者折衷的性能特点:(1)读写的灵活性逊于EEPROM,不能直接改写数据。在编程之前需要先进行页擦除,但与NOR技术Flash Memory的块结构相比其页尺寸小,具有快速随机读取和快编程、快擦除的特点。(2)与EEPROM比较,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3)存储密度比 EEPROM大,但比NOR技术Flash Memory小,如Small Sector Flash Memory的存储密度可达到4Mb,而32Mb的DataFlash Memory芯片有试用样品提供。正因为这类器件在性能上的灵活性和成本上的优势,使其在如今闪速存储器市场上仍占有一席之地。
    Small Sector Flash Memory采用并行数据总线和页结构(1页为128或256B),对页执行读写操作,因而既具有NOR技术快速随机读取的优势,又没有其编程和擦除功能的缺陷,适合代码存储和小容量的数据存储,广泛地用以替代EPROM。
    DataFlash Memory是ATMEL的专利产品,采用SPI串行接口,只能依次读取数据,但有利于降低成本、增加系统的可靠性、缩小封装尺寸。主存储区采取页结构。主存储区与串行接口之间有2个与页大小一致的SRAM数据缓冲区。特殊的结构决定它存在多条读写通道:既可直接从主存储区读,又可通过缓冲区从主存储区读或向主存储区写,两个缓冲区之间可以相互读或写,主存储区还可借助缓冲区进行数据比较。适合于诸如答录机、寻呼机、数字相机等能接受串行接口和较慢读取速度的数据或文件存储应用。

网友I:
随便google了一下

芯片厂商的正式宣传资料和供求信息中,确实很多用Flash eeprom这种说法来指flash memory。
可用关键字“英特尔 flash eeprom”搜索一下。

其实,电子方面的很多名词都在沿革和发展。

另,没听说过在讨论专业问题时以WIKI百科为准的。它本身就是科普性质。
---------------------------------

27楼不妨发邮件找那个总工证实一下,他的准确说法。

网友H:
GOOGLE出来的比WIKI更不具意义

照你的关键字,我还搜出FLASH EPROM这种更明显的错误名词

就算FLASH可以算是一种EEPROM,现在也不能说FLASH的全称是FLASH EEPROM,毕竟现在FLASH正式的全称是FLASH MEMORY(闪存)

---------------------------------------------------

问题可能在于,可能真如27楼说的是小扇区结构闪速存储器,是介于FLASH和EEPROM中间的产品

MCU原厂数据手册上说他们的存储器是FLASH,可是那位总工的认定那是EEPROM,不能算是FLASH

网友A:
不要避重就轻,否则争论毫无意义

    先看EEPROM的定义,再看Flash的工作原理,最后套用典型的逻辑推理过程,这是科学方法认知事物的基本手段。

    “你既然知道28系列是EEPROM,那问你一个问题,2816或2864可不可以当程序存储器来替代2716或2764用?”——莫名奇妙,离题十万八千里。

    “问题可能在于,可能真如27楼说的是小扇区结构闪速存储器,是介于FLASH和EEPROM中间的产品”——定义必须基于逻辑和公知,否则争论只是留于口舌之利。

     国人论是,彼此相轻,各言各说,徒劳无意。

     想弄清事物的本来面目,从基础逻辑开始。

网友H:
谁在避重就轻?

>> 首款Flash推出时其数据手册上也清楚的标明是EEPROM,现在的多数Flash手册上也是这么标明的

这句话有问题,可否请Chunyang版主给个连接,看看现在还有那个Flash手册里有用FLASH EEPROM这个名词

我这个问题问了很多次了,"现在的多数Flash手册上也是这么标明的"也是你说的

现在一天都过去了,你到现在还没给半个Flash手册的连接,只在那边说什么结构,原理,基础的..

如果你还是找不到,就承认FLASH现在的全称不是FLASH EEPROM,把12楼的标题改一下,以免误导别人

--------------------------------------

我问2816在不考虑成本下,可不可以替代2716,是或否,就一个字,也不回答

那再问得实际一点,你用过的8031是ROMLESS版的51,外部要接一个程序存储器,一般是用EPROM或OTP

如果想在将来线升级你的程序,当然也可以外接你用过的28F256,只是现在已经不容易买不到那么小的FLASH了

但如果程序很小,不到2K,不想浪费那么多空间,可不可以用2816或2864当程序存储器?

还可不可以用2816或2864最后程序没用到几个字节的EEPROM来存序列号或其它需要修改的参数?

如果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那MCU用EEPROM来同时做为MCU程序存储器和数据存储器就不是问题了

网友J:
学习了

我不会单片机,请问,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1EEPROM用来存放机器的基本程序
2FLASH用来做掉电保持
说错了不要扁我啊,呵呵,
我只是个维修工

都可以做掉电保护和基本程序,都是因为成本的关糸,FLASH 常做程序.
都可以做掉电保护,成本的关糸.

网友I:
哈哈楼上你刚好说反了

网友A:
不知道kl818bc要我回答的问题跟主题何干?

    根据基本逻辑推理规则,设集合A,A的特性包括n个要素,现有集合或元素B,判断B与A的关系,故有:若B具有n,则B是A的子集。
   A=EEPROM,B=Flash,n=(E电,E可擦除,P可编程,R读,O只,M存储器)。
    这是我说Flash是EEPROM的一种的原因,我不断的重复,kl818bc对此视而不见,顾左右而言它,难道不是避重就轻吗?
    在此用逻辑语言再描述一遍,如果各位认为我的以上推理有问题,那么请指出。辩论要有共同认知的基础,我的基础是逻辑,如果这个基础不是共同的,我将不再就此多言。
    想到前段时间的另一场辩论:中医是否是科学,结果自然是谁也说服不了对方,何其相似啊……缺的只是一个共同的认知基础。

    应kl818bc的要求贴张图。

网友H:
是和主题无关,不过和你12楼的标题有关

>> FLASH的全称是FLASH EEPROM,但跟常规EEPROM的操作方法不同

FLASH现在正确的全称不是"FLASH EEPROM",是"FLASH MEMORY"

这是我要你改正的

http://www.sst.com/downloads/datasheet/S71150.pdf

这的和你贴出的图是同一个产品,只不过你的是5V的旧版本

只不过我看了看PDF本文前几页,就是没看到有说SST39xF040是EEPROM的描述

至于你看到的那个Flash EEPROM Pinout and command sets这几个字,只是说这个产品

是符合或依循 JEDEC 标准的 Flash 和 EEPROM 的 管脚定义(Pinout) 和 编程命令集(command sets)

可以直接取代Flash 和EEPROM ,并没说这个产品是Flash EEPROM 或 EEPROM

各位看得懂英文的网友可以来说说看谁的说法对

>> 这是我说Flash是EEPROM的一种的原因,我不断的重复,kl818bc对此视而不见,顾左右而言它

我早就有承认Flash算是EEPROM的一种,各位可以看看我19楼的申明和更正

反而是Chunyang到现在还拿不出有公信力的证据,也一直不肯承认错误

网友K:
kl818bc 最好去当律师,做工程师对你的辩才来说是浪费

网友H:
当律师? 这是恭维还是讽刺?

一般人对律师的印象不太好,我还是喜欢当工程师

再举一个上面Chunyang说过的例子(前天在卧铺大巴上想到的):

吉普(FLASH) 是 汽车(EEPROM) 的一种,单然也是 车(MEMORY) 的一种

一般简称为 吉普(FLASH) 或是用全称 吉普车(FLASH MEMORY)

但是一般正常人不会,也不需要把它说成是 吉普汽车(FLASH EEPROM)

网友L(2008-05-19):
我也来说说

楼上解释的太好了
eeprom的原理和flash(mcu)程序存储器原理看看就知道了,都是浮栅电子的注入和擦除。工艺上各个厂家都不一样,目前我还没发现有norfalsh和eeprom一起做的,貌似成本太高了,工艺不兼容。所以怀疑总工说的小容量的flash和eeprom是一种结构具体是eeprom还是都是flash就不知道。当不会是一般的eeprom,他的制造面积太大了,sst的flash面积是小。不知道做成小容量是怎么样的,没看过小容量的技术资料。(32k的面积大约是0.98mm2.。25um的工艺,eeprom。35工艺的2k大约2x1 mm2。

网友M:
好,科学要严谨!!

好,科学要严谨!!

网友N:
顶kl818bc和chunyang

无论最后答案是什么,你们两个都是好样的

另外最好张一刀同学能跟那位总工联系联系,看看他的观点和论据

俺搬个马扎学习呵呵

网友O:
好久没看到这么好的帖子拉

网友D:
不用争了,FLASH肯定是EEPROM的一种。只是操作方式有点特殊而

网友P(2008-06-18):
flash就是flash eeprom ,什么叫“勉强正确”

flash就是flash eeprom,是eeprom的一种。
rom的进化是有过程的,从不可擦除到可擦除,从光擦除到电擦除等等。
flash是比较新的一种方式而已。
但是flash只能按块存取,而我们通常说的eeprom可以按位存取,所以有些情况下不能互换。
按实际应用方面来说,20楼的理解差不多.
flash用于储存一大块的内存(比如程序),eeprom可以放一些经常要改动的参数,或是用户数据。

网友Q:
没有闭棺定论?

网友H:
照43楼的说法,FLASH EPROM和FALSH ROM也都是正确的?

>> flash就是flash eeprom,是eeprom的一种。

那我可以说 flash就是flash EPROM,因为它是EPROM(可擦除.可编程ROM)的一种

也可以说 flash就是flash ROM,因为它是ROM的一种

如果照43楼和chunyang的逻辑,上面两种说法也都是正确的,大家不会觉得很可笑吗?

那我也认为 铁电 符合 EE(电可擦除) P(可编程) 也是 掉电非易失存储器

那也叫他 F-EEPROM,而不叫它 FRAM , 可以吗? 当然不行!

文明社会里有一个规则,谁第一个发现,第一个发明或谁生产某一个东西

就可以为这个东西命名,就像父母可以为他们小孩命名一样

可是就有一些人,FLASH也不是他发明的,也不是他生产的

却要用他自己认为的名称,而不用大家公认或手册上的名称,还要教别人这样叫

打个比喻,有人老是给别人取别名(小胖..)或叫别人小时候的乳名(狗子..)

而不叫他现在户口本或身份*上的名字,这样对吗?

网友R:
长知识了

dddddddddddddddd

网友S(2008-07-31):
分享以前的积累

以前的经验,分享一下。

      常用的 Memory
      -------------
     |             |
    RAM           ROM
             --------------
            |      |       |
           OTP    UVP     EEP
                    -------------------------
                   |            |            |
                 EEP         NOR flash    NAND flash
              通常特指       以前也叫     也叫falsh
              串行           EEPROM,     适合海量
              EEPROM,       可用编程     数据存储。
              适合少量       器擦写,
              数据存储。     现在都叫
                             flash了,
                             适合程序
                             存储。

网友T(2008-09-05):
高手

中国的高手是抄出来的

网友U(2008-12-18):
FLASH和EEPROM

现在U盘很多都用FLASH,价格便宜,但还真没多大了解其特点,以后多看看你们的讨论,感谢

网友H(2009-12-18):
好久以前的贴了 之前一直找不到这个贴可以回复,似乎是被版主屏蔽了

现在又找出来了(估计是今年6月停站后恢复的吧)

看看47楼整理出来的表,FLASH EEPROM似乎只能说是10几年前对并行NOR FLASH的称呼

如果到今天还想用FLASH EEPROM来称呼所有的FLASH(NAND,NOR,DATAFLASH..),是说不过去的

网友V(2010-05-27):
用途不同,存储量不同,成本不同

网友W:
chunyang与 kl818bc请接收我的膜拜。

网友X:
关羽战秦琼:L

网友H(2013-11-02):
引用 网友A:
    根据基本逻辑推理规则,设集合A,A的特性包括n个要素,现有集合或元素B,判断B与A ...

今天找了SST39SF020的文档.发现5年前春哥贴的文档资料,原厂也已经作了改正,

完全不再使用FALSH EEPROM这个名词了

网友H:
把34楼的贴文也放上来方便网友们对比

网友Y:
看得我晕。两位高手的辩论貌似没出什么结果?

网友Z:
最后相爭是有點鑽牛的嫌疑,從容量成本到讀寫方式有相差的,從現代的大容量代碼看,傳統意義上的EEPRO已不适合做程序存储器,不过FLASH 做数据片内保存的也有,相当初的430F149就有一段FLASH 做数据保存用.

网友Z:
引用 网友H:
>> 首款Flash推出时其数据手册上也清楚的标明是EEPROM,现在的多数Flash手册上也是这么标明的这句 ...

取指过程,就是个读字节的过程,只要总线搞好,没有差别的.现在的单片机的FALSH挂在内核总线上,而EEPROM挂在外设总线上,因此没法用片内的EEPROM当做程序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H:
今天找了SST39SF020的文档.发现5年前春哥贴的文档资料,原厂也已经作了改正,

完全不再使用FALSH EEPROM这 ...

不过是顺应习惯而已,逻辑上不会因此发生任何变化,别扣字眼了,不如去学学逻辑学。

网友H:
你说过的 "FLASH的全称是FLASH EEPROM" ,你个人到今天都还认为是正确的?

那我说的 "FLASH的全称应该是FLASH MEMORY" 就是错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H:
你说过的 "FLASH的全称是FLASH EEPROM" ,你个人到今天都还认为是正确的?

那我说的 "FLASH的全称应该是FLAS ...

我已经在几年前的帖子里解释的很清楚了,再说一遍:建议去学学逻辑学。

网友Y:
引用 网友Z:
取指过程,就是个读字节的过程,只要总线搞好,没有差别的.现在的单片机的FALSH挂在内核总线上,而EEPROM挂在 ...

你这个说法超前了,还是我OUt了?内部没有FLash的单片机还有很多吧?

网友Z:
引用 网友Y:
你这个说法超前了,还是我OUt了?内部没有FLash的单片机还有很多吧?

我是说不是全部的单片机把EEPROM当程序器用的,特别是近期的单片机.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在几年前的帖子里解释的很清楚了,再说一遍:建议去学学逻辑学。 ...

我不想和你玩什么逻辑学,什么白马非马的

就问一句话 "闪存" "FLASH" 的全称是什么?

网友AA:
争论五年多了,不要说谁胜谁负,这贴看下来学习了那种对待问题不得结果死不休的态度。

网友AB(2014-01-26):
看讨论长达5年之久,然后到网上查了查资料,如果将EEPROM定义为电可檫除ROM的话,Flash 肯定是EEPROM的一种,毕竟Flash本身就是电可擦除的。但是从擦除原理上讲的话,Flash和传统EEPROM在浮栅放电方式上完全不同,前者是通过源极放电,后者是通过将栅极和漏极电压相反(栅极接地,漏极加正电压)的方式来进行放电操作。而通常,Flash 存储单元的源极是连在一起的,这样就是Flash不能按照字节擦除的原因。详细连接:http://www.doc88.com/p-174165878284.html

网友AC:
但是都用flash不是也可以的吗,我也不明白

网友AD(2019-03-08):
我实际见过,只有用FLASH模拟EEPROM的MCU。是大批的货。因为人家说成本问题。就算是单独挂EEOROM也只是量很小的。

网友AE:
1.EEPROM 和 FLASH 其实都不是必须的
2,目前MCU一般都内置不同容量的FLASH,具体根据设计要求进行选型MCU(FLASH容量可选),也可灵活配置外部FLASH,软件工程师会要求一定的空间预留,以备系统升级等情况。老板会考虑整个系统方案的成本。目前很多方案供应商会提供一个性价比较好的方案。
3.一般EEPROM容量比较小,基本用于存储一些比较重要的数据,会在系统启动时读取,目前应用于内存条,需要保密加密的产品,电脑主板,无线应用领域,视频应用领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