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芯片一问

楼主(2008-04-08):
见过很多电路上面的485芯片没有设计专门的RE/DE控制线,而是将DI信号取反后连在RE和DE上,哪位大虾可以解释一下这么做的道理?
不胜感谢!

网友A:
这个还需要一个保持电路吧?

利用数据线空闲状态的电平和有数据时电平不一样来控制收发。不过最好单独用一根线来控制比较可靠。

网友B:
没必要这样省吧?

印象中收发状态的转换比较慢

网友C:
原理是发0不发1

逻辑1则靠总线偏置实现,不过这样的用法只能在低速、短距的场合中,不推荐这样用。

楼主:
多谢各位大虾的回复

长了见识,不胜感谢

网友D:
呵呵,一般所谓自动流控制的RS485-232转换就是这个原理

网友E:
只发送有效电平

无效电平自动处于接收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