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无线模块

楼主(2008-04-10):
想做个无玩模块来玩玩,,大虾们给点意见和资料啊,,,

楼主:
这么冷场啊。。。。。。。。。。

网友A:
去这里看

http://www.165v.com/165v/list/is9.htm

无线遥控电子开关
老铎
 无线摇控开关由发射机和接收机两部分组成、发射机电路自激多谐振荡器产生高频振荡来发射信号...最新出版:40W数字功放-D类功放原理和制作制作资料下载(2007.12.26更新)
:电压控制型-开关电源全桥驱动器PM4040FPDF技术资料下载(2007.07.17更新)设计220V-380V到300W-5KW的开关电源显得更简单和方便。PM4040F电源驱动器实用电路下载2007.07.10
      图1-1所示的无线摇控开关由发射机和接收机两部分组成。    图1-1(a)为发射机电路图。BG<SUB>1</SUB>、BG<SUB>2</SUB>组成自激多谐振荡器产生高频振荡,频率为28MHz。高频电流经L2耦合由天线发射到空间去。    图1-1(b)为接收机电路图。天线接收到28MHz的高频信号,经调谐回路先频后耦合到L<SUB>2</SUB>送至晶体三极管放大,并驱动继电器J动作。每按动一下发射开关AN,J就吸合使J<SUB>1</SUB>闭合一次产生一个触发脉冲使IC状态翻转,从Q<SUB>2</SUB>端输出高电平(或低电平)。Q<SUB>2</SUB>输出高电平时BG<SUB>4</SUB>导通,SCR截止;Q<SUB>2</SUB>输出低电平时,BG<SUB>4</SUB>截止,SCR开通。每按动发射按钮AN一次,SCR通、断状态改变一次,完成开关功能。元件选择与制作:发射机的BG<SUB>1</SUB>、BG<SUB>2</SUB>用β≥100,参数尽可能相同的中功率硅管3DG12或3DK4等。L<SUB>1</SUB>用Φ1mm漆包线在Φ10mm圆棒上平绕10T,间距1.5mm,在中间抽头。L<SUB>2</SUB>用同径漆包线绕5T嵌在L<SUB>1</SUB>的匝间。接收机中:L<SUB>1</SUB>用Φ1mm漆包线在长度为25-30mm短波磁棒上平绕12T,6T处抽头。L<SUB>2</SUB>用Φ0.5mm漆包线在L<SUB>1</SUB>外边绕4T。BG<SUB>1</SUB>、BG<SUB>4</SUB>用9014,        β≥100;BG<SUB>2</SUB>用9015,β≥100;BG<SUB>3</SUB>用S8050,β≥50。继电器J用6-9V小型直流继电器。调试:断开DW,用10-15V直流电源接在A、B两端。接通发射机电源,拉开一定距离,微调C<SUB>3</SUB>,使电路谐振,J吸合。然后将接收机电路复原,接上220V电网和负载进行试机。当LED发光时,负载也应通电。以后每按动一次NA,负载就被开通或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