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发现85%以上的不良品都是焊接造成的,电路板焊接完后大

楼主(2008-04-11):
 用放大镜每个焊点都看一遍?都是依据什么标准的呢?

网友A:
主要靠功能测试

要不放心,再来高温老化。靠人眼?不知道你的量多大。会死人的。

不过看常了,就可以根据焊点的光洁度,判断是否虚焊

网友B:
机器焊,机器视觉检测即可

人工焊,那当然就是人工视觉检测啦~~~

楼主:
我说的是贴片机贴片,回流焊接,这应该是ls说的机器焊吧?

 但是好像没听说哪家机器焊有“机器视觉检测”啊?现在有这样的检测技术?

网友C:
先镜检,然后进行功能测试

网友D:
AOI……

自动光学检测焊点的设备
3D X-RAY和 5D X-RAY还可以进一步检测上锡度和BGA空焊连锡等

楼主:
呵呵,好像国内焊接厂子没有搞AOI的吧?

 re 4楼,功能测试那是自然的,但头疼的问题是虚焊,功能测试检查不出来,甚至做-40度~+85度的高低温测试都筛选不出问题,用一段时间后就出问题了,这样的焊点实在可怕啊!
 目前好像只能考人眼镜去看焊点的质量了,但是总感觉不是很可靠,尤其是不知道该按照什么标准,要是严格按照IPC-A-610这一类的焊接检验标准的话可能没几块板子合格吧?

网友D:
大厂要用吧

几千个元件,要有一个小零件偏位或空焊什么的多麻烦,一般虚焊都是成批量的产生,镜检就可以排除,AOI也看不出虚焊,也要用显微镜看才得。

楼主:
8楼,高温老化也有漏网之鱼

 我们的产品量不大,所有的产品均经过-40度到+85度的高低温老化,但还是发现有漏网之鱼,老化时没有问题,到现场使用一段时间出问题,这个主要是虚焊。

网友E:
震动测试可以解决大部分的问题。

每个产品都做。

楼主:
我们公司有高低温箱但没有震动台,不知道一个振动装置多

网友F:
每次多做15%就行了,哈哈

去仔细研究一下smt工艺,改进器件排版方向,间距会有改善.
不良的布局,会把电阻,三极管拉裂.pcb线条拉断俺倒还未碰到过.

PCB工艺设计规范.pdf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6/20076572127212.pdf

网友G:
MV现在火着呢

还有精密机械上很多是靠它来检验、测量的,但对付焊点质量不行的!
得用5楼说的X光机!
不过似乎MV都特指可见光?

楼主:
12楼多做15%是啥意思?我们板子没波峰焊,好像方便不少,呵

 ls,用X光机器检查电路板焊接有厂子这么做?辐射很强哦

网友H:
有机器视觉用于PCB检测这样的技术

我们院一直在搞,很多年了

网友I:
85%???

建议加强焊接工艺控制,我们公司设备也很简陋的,就普通的回流焊,不能回流焊的就人工焊,插件的用浸焊!
质检那边也基本都是功能检验,并没什么高科技的检验手段!

但质量问题很少是焊接不良导致!

还有,注意检查元器件的引脚情况,还有焊锡以及烙铁等!
元器件引脚也就是原材料了,以及焊锡质量注意检查一下!

网友J:
一直在疑惑就是高集成度的PCB上的电流怎么测量??

听说过很多检查方法, 不过我所考虑的是PCB debug的工具, 电压测试点虽然能锁定一些问题,

不过, 比如功率过大, 长时间导致发热, 这种需要测量电流的就真不知道怎么定量做了(用手摸??)

楼主:
16楼,我们的板子是拿到外面焊的

 自己没有回流焊机。
我说的是问题的85%是焊接造成的,不是说85%的产品有问题啊,呵呵。
只不过发现他们并没有认真的每个焊点都检查,有些问题是很明显的问题,看样子只有板子回来自己好好检查了。

网友I:
谁也没那么认为啊

知道你的意思!
让人家焊啊,批量不大不可能找正规的厂,唉,看来有得麻烦了,这种事俺在以前公司也碰到过,成品率太低,后来还是自己动手
那些人只关心焊点数^_^

网友K:
85%肯定不正常……

一般来说,焊接问题占30%左右,材料占40%左右。

焊接少出问题要从几个方面考虑:
1:设计首先要规范
2:焊接料质量要好
3:焊接工艺的管理要严格
4:焊接完后首先镜检
5:镜检完毕做常规功能检测,合格品进一道工序,否则返回处理
6:进振动架测试,内部测试可把频率/幅度调大一点,最后能做两个以上的频率,再次功能性检测,合格品进入下一道工序,否则返回,振动架也就几万块钱~~
7:从此处工序开始,搬运等要严格管理,忌野蛮搬运,并开始做常规老化检测
8:常规老化完毕后进包装工序
9:包装工艺一定要考虑到运输中的暴力搬运。
……

楼主:
21楼,不是小公司焊的,是远东德力和白瑞安

 后者比前者强,但量小交期太长,前者偶现在觉得除了有几台贴片机虎虎人外简直就是垃圾!
 自己焊怎么弄?买台回流焊机再手工贴?好像不合算吧?而且焊一次手续很多啊,好像要刷膏、贴片,焊接?另外要是买一个回流焊机一年也工作不到一个星期会不会觉得很是浪费?

 22楼讲的比较详细啊,呵呵,你说的镜检是不是用放大镜看每一个焊点?这个倒是没有,打算以后加上,但检查规范是个问题。
 高低温老化我们倒是做了,看来还缺振动台啊,这个不知道对虚焊帮助怎么样?

网友I:
回流焊炉可以买个简单的,三个温区的足以应付一般的了!

效果还是很好的,我们公司用的就是这种最简单的!
还有更小的mini型的呢,象微波炉一样,几千RMB大概就搞定了,不过好像不能循环焊接走流水!

不过调这个东西得比较有经验的,调好了效果很好的!

可以招专业人士过来啊,我们公司就有一位专职负责这个的,你在哪?要不我帮他介绍个兼职?呵……

网友L:
H公司生产线的测试

SMT贴片->AOI->回流焊->AOI->ICT->老化->功能测试
AOI - 自动光学探测, 可以检测器件漏贴、贴偏和部分贴错;
ICT -- 在线测试仪,  可以检测器件贴错、损坏或部分元器件是否工作正常,加载   程序
老化 -- 进行环境应力测试,部分焊接问题可以在老化测试中暴露出来,根据长期的记录数据,可以决定是否要继续进行老化测试;

功能测试 -- 把板子加电,配上适当的测试板,测试板子的功能;前提是板子上要做DFT(Design For Testability)设计,否则功能测试很难做。

注意里面的设备: AOI, ICT,都是以几十万、上百外来计价的。

网友I:
ICT十多万也就可以弄台不错的了!

光学就不太清楚了什么价了,不过这东西主要都是大的公司才买得起或者更确切的说是舍得买的。

楼主:
24的注意好像不错啊,呵呵

但是我们公司产品量很小,一年也就两三千块板子,我们那有两个人负责电路板装配顺带焊接实验板什么的,不知道这个量自己另搞一套工艺还需要增加几个人,什么设备,合算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