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简单的办法使变压器输出降下来2V吗?

楼主(2008-04-11):
一个220/24V/100W变压器,带的负载很轻,二次侧输出接近27V.有无简单办法把电压降到小于25V?
想串个电阻降压,但负载电流波动较大,会导致降压效果不稳.
又不想买交流稳压电源.
大家有好办法吗?

网友A:
加3个二极管

串3个二极管即可0.7*3=2.1V

楼主:
谢谢!

2楼,是买来的变压器,不是自己缠的,你的办法具体怎么做?
3楼,我需要交流24V,用二极管不是给整流了吗?

网友B:
只要有空隙里面就加绕几圈,串在原次级绕组

电压高了,反过来串

网友B:
并联

三楼意思串二极管,正向三个,反向三个,记住这两组是并联的

网友A:
有办法了

将3个二极管依次串在次级中,再用另3个二极管反向并在前面的3个三极管上即可,这样不管是正半周还是负半周都能得到27V-3*0.7=25V

楼主:
谢谢!

串了4个,才降了2V.

网友C:
电流不大,用一个发光二极管就可以了,刚好2V左右

网友D:
学到东西了,谢谢。

学到东西了
谢谢

网友E:
我通常的做法

将变压器次级绕组外面的绝缘皮去掉一点。初级通上电,次级里面的引线接万用表一个表笔,另一个表笔接一个缝衣针,刺破次级最外层的漆皮,很容易找到24v的那一点。找到后剪断挑出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