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行怕出问题先贴个原理图给大家看看,请多指点

楼主(2008-04-11):
(无正文)

网友A:
你的过压保护电路不会有问题

你的过压保护电路不会有问题,前后两种方案我都有用过,你只要在搭板调试时,测下保护阀值,适当调整电阻值就行了

网友A:
你的过要保护前后两种方案都能用

你的过要保护前后两种方案都能用,最多在搭板调试时测下,并适当调准电阻值就可以了,

网友B:
没有图看不了

网友C:
先把图传到其他网站,在把地址弄过来

我是申请了一个51空间,50M的相册空间,够用了

网友D:
看不见图呀

楼主:
网络终于修复了,图纸终于上传了

P3.5输入的是PWM,用来调节升压电路的电压,从而控制高压的强度
Q4是过压保护的
P3.0为频率怛定的肪冲输入
采用的是3节干电池供电
知道升压变压器的初级要接反电动势释放电路,但不知选多大的阻容,这个电路还未正式调试,所以先发个图给大家看看,帮忙看看哪里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网友E:
那个稳压管可能会碍事,不如去掉

楼主:
回awey

那个稳压管是24V的,正常工作时电压不会超过20V,只有超出了24V以上稳压管就击穿,Q4才导通,起到保护作用(取C3的最高耐压),不知7楼意见如何,能祥细点吗

网友E:
稳压管的反向特性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硬的

24V的稳压管反向加20V电压时的电流是多大,你测过吗?这个电流会不会引起你的三极管导通?

楼主:
这个过压保护电路没问题

回9楼,电压没超出24V时,稳压二极管是有电流流过,此时的电流方向为稳压管Z至R5再到R11(Q4的BE),此时的稳压管端电压Uz=Iz*Rz,,但由于此时的稳压二极管内阻非常大,比R5和R11大多了,电路是串联,所以Q4 Ube几乎为0,不会误触发,你可以仿真看看,不会有问题。

网友F:
没看明白 :(

惭愧了

网友E:
仿真库里的稳压管参数与实际的是不同的

你的电路只要电流几十uA三极管就导通了,24V的稳压管加20V电压时,漏电流几十uA是很有可能的,而且这个漏电流随温度变化而变化。

作为设计者,应尽量避免可能有隐患的设计。

网友G:
支持12楼.

我以前也犯过同类错误.

网友H:
把R11换成1K的

网友I:
D2保留,增加R5阻值,减小R11阻值,变压器初级接二极管。

网友A:
新手学习

请问楼主,为什么不直接用4.5V升压,在P3.0输入脉宽调制,也可以实现输出电压可调

楼主:
直接用4.5升压的变压器体积太大装不下产品

用4.5V升压变比会很大,变压器匝数多体积大,装不下产品

网友E:
单就升压来说,直接升压与变压器体积大小没任何关系

决定变压器体积大小的主要是工作频率与功率

楼主:
请看这样改进如何

这样把过压的电阻调换了一下位置,R5比R11大很多,这样的话即使稳压管的漏电流达到1.3MA  Q4也不会误导通了因为Ur11=1.3ma*300(可忽略流过R5的电流)
计算得出Ur11=0.4V,也就是说当稳压管的漏电流为1.3MA时UR11为0.4V,所以加到Q4 BE的电压肯定低于0.4V,保证了该电路在没有超出24V能正常

输出电压过压25V以上时,UR11端电压达到了1V,根据殴姆定律就可得到此时的Q4集电极有电流流过,而Q4 C极是接单片机的口线,口线只要能通过13uA的电流就会被拉低,从而实现了过压保护

网友J:
呵呵,输出电压确定后降低输入只需减少输入端匝数

怎么会匝数更多呢???

而且,LZ对稳压管的认识有误哦,想当然了...

楼主:
回awey

不知awey没有没现成的变压器推荐下,这个变压器的功率在0.5W以下,频率在40KHZ以下,能输出至少4000V的高压.体积小

我不知道体积这么小的升压变压器该怎么设计,它和普通的电源降压变压器计算方法又不一样,我问过订做变压器的公司,人家要我拿样板给他,他们都是按样做的,这是设计呀我哪来的样版呀,好不容易找了家深圳的公司能给我设计,但他说4.5V直接升压的话变压器会比较大,所以我就和他说那就改用20V输入再升压的变压器,这就是我上面发过来的电路图,再过2天就可收到订做的变压器了,到时看看效果怎样

网友E:
楼主是个可塑之才,加油啊!

网友E:
工厂在忽悠你。。。

电压低了,只要初级圈数减少线径加粗就可以了,哪来的体积会很大的说法?

楼主:
刚才打了一大堆字上传了怎么不见了,有时还登陆不了

请部awey,有没有现成的这个要求输出至少4000V高压,输入4.5V的功率在0.5W以下,频率为几十KHZ以下的变压器推荐呀

网友E:
变压器一般都时定制的

设计的话建议你找电源版的当家“蚁力神”问问,他搞这个比较牛。

网友K:
同意20楼

20楼的更改很合理,我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