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问题,关于豆浆的防止干烧,功能是利用什么原理?

楼主(2008-04-12):
各位电子高手:
     请问豆浆的防止干烧,功能是利用什么原理?我现在想用单片机做一个类似功能产品,所以想了解一下,知道的请抽时间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豆浆沸腾时会起泡,测这个泡就行了

在容器盖上加一个电触点,沸腾时导通,关掉加热器,等泡沫下去再打开(加适当延时).
这样的动作要重复三次,豆浆才真正煮熟能吃,切记.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

谢谢楼上朋友,我现在不是想做豆浆机,做另外一种产品,但是我知道,豆浆机有防止干烧的功能,就是把机芯离开水后,会断电然后报警的功能,我看到豆浆机是有二个探头,

网友B:
加以个合适的温度开关即可

楼主:
豆浆机好像一离开水3秒左右就断电报警的喔

豆浆机好像一离开水3秒左右就断电报警的喔

楼主:
有没有做过类似方案?

网友A:
有的产品另一个极用壳体替代

"豆浆机是有二个探头",如果是上下布置,则是测泡沫的上下限,若是水平布置,则仅测一个上限.有的产品另一个极用壳体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