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与单片机怎么通讯

楼主(2008-04-16):
上位机与单片机通过RS485/232通讯  但通讯程序怎么写呀   通讯协议是什么

网友A:
这可不是几句话可以说清的

需要开门课,在此之前还得有几门相关基础课程,怎么,你指望在这读大学吗?

网友B(2010-10-08):
貌似LZ是的、

网友C:
首先看是什么单片机,可以根据型号去网上找驱动程序,简单的说就是设置好几个控制寄存器,以及一些标志位的运用把

网友D:
这玩意儿,随便弄个232,自己写协议就好了。发一个字节收一个字节。还是不复杂的。
翻翻单片机的书就知道了。

网友E:
先找例子,自己分析理解

网友F:
网上有现成的代码 你可参考一下

网友G:
不要这么说LZ,即使大学毕业的也不一定知道,
10年前,我的一个同事,大学刚毕业,也不知道RS232是什么东西。
他以为UART就是PC或者MCU软件模拟一个BIT一个BIT发送和接收的。

网友H:
RS485/232本身就是通信协议而不是一根线。
至于通信,那肯定是双方的。一头单片机,一头PC。不知道LZ学到什么程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