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立叶变换怎么用?

楼主(2008-04-16):
我对一个输入信号比如50HZ电网波形进行AD采样,得到一组采样数据,然后利用傅立叶变换得到一个频谱,请问我怎么看的频谱图?如何看出哪个点对应的是50HZ的幅值?
谁能帮我详细补补?数字信号处理学校学了都忘完了,最近要用呢
谢谢了!

网友A:
傅立叶变换后X轴就是频率了

网友B:
帮忙分析下

这个1.5K频率对应的谱线是怎么看出来的

网友C:
6K的采样率,64个点,1点的位置对应0Hz,64点的位置对应6KHz

总共有64根谱线。

每两根谱线的频率间隔为6KHz/64点,现在是1.5KHz,点的位置就是1.5K/(6K/64)=16。
也就是说,第16点的值就是1.5KHz的信号的有效值的32倍。

楼主:
第16点的值就是1.5KHz的信号的有效值的32倍?

为什么是32倍?
OO帮忙解释下哦!谢谢了!

网友C:
它的计算方法是这样的,就决定了结果是这样。

直观点来说,总共有64个点,并且由于会产生对称的两条谱线,所以最后的结果就要对32进行平均。
至于直流分量(0Hz处)则要对64平均,因为它只有一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