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 亮度翻倍

楼主(2008-04-16):
日本专家近日利用人眼的感光特性,开发出了可使LED亮度感觉翻倍的脉冲驱动控制手法。据介绍,当对LED施加占空比为5%左右、频率为60Hz左右的周期高速脉冲电压时,与施加直流电压时相比,人眼感受到的亮度约为2倍。受验者参与的评测实验显示,采用蓝色LED可感受到的亮度为1.5~1.9倍,绿色LED为2.0~2.2倍,红色LED为1.0~1.3倍。

据悉,人眼的感光方式一般遵循两个法则。一个称为“Broca-Sulzer效应”。就是接受到象快门那样的瞬间闪光后,人眼感受到的亮度是实际亮度的几倍。然而,反复接受瞬间闪光后,人眼会感受到反复时间内的平均亮度,称为 “Talbot-Plateau效应”。

专家表示,Talbot-Plateau效应是在以电压周期为数百ms左右低速电源驱动的水银荧光灯的时期发现的。因此,此次想到了以电压周期达数百ns的高速电源来驱动LED。其结果,当使用占空比为5%左右、频率为60Hz左右的脉冲电压时,Broca-Sulzer效应的影响比Talbot-Plateau效应更大,人眼便可感受到更高的亮度。

验证实验使用三种颜色的LED均由日亚化学工业制造,波长为464nm的蓝色LED的型号为“NSPB500S”,波长为520nm绿色的LED为“NSPG510S”,波长为633nm的红色LED为“NSPR510CS”。

网友A:
后续报道

日本专家最新后续研究:

实验参与人员眼睛的寿命比普通人缩减了五倍!

网友B:
是日本砖家吧!?也搞盗版!N年前就见过别人的研究.

网友C:
试试就知道是不是忽悠了

这个做起来不难,大家都可以试试。

网友D:
就是动态扫描显示没新意

网友E:
当占空比为3.14159265...%时,时光倒流

网友F:
6楼: 当占空比为3.14159265...%时,时光倒流

网友G:
呵呵

难道在某个频率点上,能跟视觉产生共振?从而擦出光亮的火花?

楼主:
......

我也做过试验的。纯粹瞎扯。亮度还是平均亮度。除非“对LED施加占空比为5%左右、频率为60Hz左右的周期高速脉冲电压时”这段话写错了,是60kHz?如果是60kHz就没什么实用价值了
再说了占空比为5%左右、频率为60Hz左右德能叫高速脉冲?接近1ms的点亮时间
不知道有哪位也做过这个试验

网友H:
当占空比为0.618时,人会产生幻觉。

网友I:
占空比千分之三降为千分之一

可点石为金

网友J:
动态扫描显示都是这么处理的啊..

不过, 严格的说: "人眼感受到的亮度是实际亮度的几倍"

这个怎么测量的出来的??

人的感觉这玩意....

如果用光强表示, 应该是多少? 文中并没有说清楚.

网友K:
还可以

有没有白色的光源
我这里想要白色的高亮度的有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