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伙推荐一款AD转换,16位,单5V供电,最大能测负10压

楼主(2008-04-22):
请大伙推荐一款AD转换,16位,单5V供电,最大能测负10压

网友A:
开玩笑吧

你家的尺子就1m长,你能一下量超过1m的物体的长度吗?
什么?可以画个记号再量,还有可以吧软的物体折几下量,在电路里就是先分压再测量

楼主:
美信的多的是,就是买不到而已,我就想问有没有好买一点

怎么没有,美信的多的是,就是买不到而已,我就想问有没有好买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