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电机的启动峰值?

楼主(2008-04-23):
(无正文)

网友A:
电机一般有个启动时间

这个时间在一定条件下是基本上是恒定的,在此之前电流都比稳定运行的电流大,检测也没有意义,所以加上启动延时没什么不理想的,启动过后再监视一段时间就可以了

网友B:
你是避开峰值的嘛,延时有什么不好的

楼主:
re

延时方法对我来说不好.

电机如过一启动就碰到负荷过重.我要让电机迅速停止.用延时的方法,在延时其间无法及时检测出是否超负荷.

网友C:
那就不是“避电机启动时的峰值”

而是寻找“电机启动时的峰值”了。

网友D:
串联电阻启动

串联电阻启动
变频启动。。。。。

网友E:
同意5楼

应该去检测峰值

网友F:
将正常启动时的电流趋势和启动完的电流全部记录

 然后实时监测电流与正常曲线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