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下

楼主(2008-04-23):
我第一块板子,看看有什么不足!大家请指教

网友A:
7805如果需要带散热片就不合适了

我习惯把元件排列整齐,如R3,R5;R8,R9,R10,VR5离U3距离再远一些,我做的一块版因为多圈电位器太靠近IC,所以只能斜式安装

一点建议,不过总体不错,比我做的第一块版强多了,加油!!!

楼主:
谢谢LS大哥

谢谢LS大哥

网友B:
你真小气,7805都舍不得加个电解电容

网友C:
真是小气

布的线也可以粗一点嘛

网友D:
铜很贵的

小声嘀咕。

网友E:
把元件标注改小点

另外最好对齐

网友F:
单面板? 焊盘太小。

网友G:
不要锐角,注意连接过渡

你可以把线和焊盘连接的地方弄的有点过度,这样抗干扰能力强.
最好不要留下任何锐角和直角.
不知道这样你的7805会不会狠热?没有滤波电容对IC不好

楼主:
哇~~~

谢谢,各位大哥!小弟记下了!一定改过

网友H:
别的缺点是水平问题

元件标注乱,就是态度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