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压电变压器的应用

楼主(2008-04-23):
压电陶瓷变压器是一种实现电能--机械能--电能转换的新型元件。压电陶瓷变压器的工作原理是利用压电陶瓷的正和逆压电效应,它通过对压电陶瓷体的电极和极化方向取向的不同进行设计,利用逆压电效应使输入端相连接的压电陶瓷在电压作用下产生机械振动,再通过正压电效应使输出端连接的压电陶瓷产生电压。当输入和输出端的阻抗不相等时,导致它们的电压和电流也不相等,从而实现输入和输出端之间的电压和电流大小变换的功能。其主要器件压电陶瓷片是用四轴飞行器非金属材料经高温烧结和高压极化等一系列工艺而制成的新型功能陶瓷材料。此类变压器与传统电磁变压器相比,具有体积小、重量轻、结构简单、不用铜铁材料、不怕受潮、不会燃烧、不受电磁干扰等优点。压电陶瓷变压器具有转换效率高、无电磁辐射、体积小、不燃烧、安全和可靠的特点。
压电陶瓷变压器的优势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①转换的效率很高,与传统变压器的效率相比,压电陶瓷变压器很容易做到98%以上; ②能量密度很大,相应体积可以做到很小,很薄; ③没有电磁干扰,由于换能的过程是由机械振动完成,并不是电磁转换; ④环境适用性强,耐低温、耐高湿、耐酸耐碱、不会霉变,寿命长; ⑤标准正弦输出,不受变压器输入波形畸变的影响;
⑥变压器输入输出之间耐压高,漏流低,一般情况下,变压器的输入输出之间在3700VDC/分下,漏流<20μA,在3000VAC/分下,漏流<200μA;
⑦变压器自身具有很好的滤波功能;
⑧变压器具有短路自动保护功能。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A:
可否申请样品?

楼主:
我们可以提供样品

您要提供详细地用途,以及您是否有此器件的驱动电路(我们可以提供一些资料),最后希望能有详细的测试报告。

楼主:
欢迎来索取样品

条件如上

网友A:
需要提供技术文件么?当然试验报告是少不了的

网友B:
是利用超声波传递能量的吧?

对安装方面有什么特殊要求没有?

楼主:
re:mohanwei

是利用振动传递能力的,我们会提供封装好的产品(带壳),你只要选择在您电路板上的封装就可以了

楼主:
白给都没有人要阿

这世道!!!!!!!!!!!!!!!!!!!!!!!

楼主:
希望版主置顶

谢谢

网友C:
好吧,那就给你置顶一段时间~~~

楼主:
谢谢这么多热心朋友的支持

今天早晨一打开电脑收到了很多朋友的邮件,很高兴大家对压电变压器的支持!我们会陆续把大家关心的问题整理出来发到论坛上。需要样品的朋友请把您的具体需要,公司介绍发到我的油箱里,我们会尽快安排。

网友D:
很好啊

就是不知道好用不啊
多少钱一个啊
可以记样品来调试不啊
我想用来充电可以不啊

网友C:
这个跟我们普通的工频变压器不一样,只能用在开关电源里

可别直接拿来当50Hz的工频变压器用了……

网友E:
回圈圈

不但和工频变压器不一样,和普通的开关电源中的铁氧体磁心也不一样。首先是不能通过直流,所以用在单端电路中驱动电路就很麻烦,要加电感,而这个电感体积就不小,损耗也不小。其次是带宽较小。普通开关电源中的变压器可以传输近似方波(含大量高次谐波),这种变压器不行。
名称叫变压器,实际上一次和二次都不是纯粹电感,而是比较近似于近似低Q并联谐振回路。

楼主:
不一定要在开关电源里

压电变压器在公频确实不干活,需要经过频率变换到一定的频率范围(这个应该很容易实现)

网友E:
回22楼

工频变换成压电变压器工作频率范围当然可以实现,但这样一来,成本优势可能就没有了。

顺便说一句,这种压电变压器,可能比较适合做ZVS或ZCS,但不适合负载变化很大或输入变化很大情况,也不适合较大范围的可调输出。楼主在电源技术版面曾说做出来的电源效率只有70%,可能是驱动不合适,没有使用ZVS或ZCS来发挥这种变压器长处(猜测)。

总之,这种变压器有其特点,例如带宽远较普通变压器为小。无论是应用电路或是应用范围都与传统电路不一样。使用时必须根据其特点,扬长避短。

楼主:
回复版主

可以公频输入,但要经过整流和开关器件的频率变换,再到变压器,输入为非常纯净的正弦波,因为压电变压器本身就是一个滤波器,但正弦波的频率就不是公频了

网友F:
既然是有机械震动,那不是会有很大的噪音..呵呵,

  通过调节输入电压的频率,还可以工作的同时,产生美妙的音乐.

网友C:
我就担心这里有网友误解为普通变压器才提一下

不然申请了不能用就会发牢骚...

叫做压电换能器或许更合适……

楼主:
re:maychang

看来您对压电变压器也深有研究阿!方波输入,这个我们也做过测试,做过那种无感的镇流器,由于变压器要吸收掉高次谐波,所以会损失效率,像传统变压器一样,以前98%以上的效率可能只有八十多了。目前我们自己开发了一款压电电源,输入电压从165到265V,负载变化也可以满足,主要还是通过电路调节来实现的。

网友C:
那是肯定的,你这个带宽这么窄,方波进去效率肯定低了

将50Hz的工频电源变成直流,然后再变成需要频率,而且要比较好的正弦波,这个比开关电源更难...

楼主:
哪有这么好的事情,还有音乐听

变压器在工作的时候是超声振动,出来也是超声波,要是能听见就厉害了。变压器振动的最大位移只有6个微米。传统变压器才会叫,这个不会叫的,放心吧

网友E:
使用这种变压器,还有其它问题

这种变压器有其工作频率范围,而且比较窄。所以开关电源的工作频率不能任意选择,使用传统的芯片就要调整振荡频率找效率比较高的工作点,此时必须带上变压器工作。这可比较麻烦。
传统的电源控制芯片是PWM工作方式,而这种变压器调整输出是靠调整频率,传统控制芯片在此是否适用,PWM工作方式是否会降低效率,值得考虑。
还是那句:必须根据其特点,扬长避短。

楼主:
谢谢maychang的意见

顺便说一句,变压器的频率可以设计

网友E:
回圈圈

叫压电换能器,也容易与产生超声波的元件混淆。
不知道叫什么好。

网友G:
体积很小, 这个很好

比笨重的线圈好看多了, 不过看了看技术参数, 根本不能替代传统的220v-5v电源.

建议LZ想法改进它的参数, 如果可以替代传统电源, 就很有前途了...

楼主:
感谢大家的宝贵意见

希望大家结合自己的特长多为压电变压器想点应用的地方。有条件的朋友可以直接到我们这里来指导工作,我们在北京上地。外地的朋友可以拿样品回去自己测试一下,这样就更加清楚了。

楼主:
re:sinanjj

我不太清楚220V—5V的电源是什么概念,我们目前已经开发的AC—DC模块可以实现220V—5V的变换

楼主:
关于输入波形

越接近正弦的输入信号,压电变压器的效率会越高,

楼主:
压电变压器的EMI特性

由于是机械振动传递能力,不存在EMI,对产品EMI要求高的产品可以试试这东西

网友G:
回35楼

就是一般用的电源啊. 比如电脑的电源. 工业用的金属笼电源, 都是220v市电转5v直流电的

技术资料里写的输出电压, 频率要求, 输出功率等, 都不符合这个要求啊.

如果能用他做电源, 最小能到多小呢? 能取代电脑用的电源吗??

转化效率98%以上, 光这个就很有优势了, 节能啊...

楼主:
回35楼

我们已经有了220转5V的AVDC模块,分别有5到50W的系列,不过驱动电路部门还需要大家一起努力改进一下

楼主:
希望成为大家的朋友

知道压电变压器的朋友您可能不知道,目前我们国家的压电变压器应用已经远落后于欧美和日本,生产压电变压器最著名的公司有美国FACE,丹麦Noliac,其他的都在日本了NEC,Panasonic等,在日本的普及程度最高,据说在日本70%以上的本土使用笔记本已经使用了压电适配器或者背光电源,而美国FACE和一家专业的适配器生产商进行合作,使得适配器的尺寸,品质和效率等都有了质的飞跃,目前还不清楚在哪里可以买到这种产品,也许apple在用。国内对压电变压器的应用也主要是背光电源方面的一点,而且被日本和台湾厂商冲击的很难过,对于这种降压大功率压电变压器的应用还没有开展,也许你买到的DELL或者APPLE的天价适配器就用的这个东西。最黑的是美国的FACE,上次去申请样品,美国人开出了单价150dollar,而且拒绝议价。听说美国的NASA一直在用这个东西做nano卫星玩。总之请广大的工程师发扬一下自己的才智,共同开拓压电变压器的应用

网友G:
回39楼

"我们已经有了220转5V的AVDC模块,分别有5到50W的系列,"

------------这个功率有点小啊, 体积多大?

低能耗嵌入式系统可能能用到....如果成本再有优势的话....

楼主:
总结一下大家的应用

到目前为止,焦点主要是电源,适配器,其他的还没有新的应用,请大家再接再厉了!

网友H:
好东西啊!

不知道能输出多大的功率,,体积多大,价格怎样!

如果可以的话,开关电源就不必那么设计复杂了!!!

楼主:
怎么走下置顶了

斑竹您太着急了,不过还是要谢谢您,我们从很多工程师的恢复和联系中得到了很多启发!

楼主:
关于大家关心的问题

我们这里做压电变压器已经有9年了,期间一直和军队合作。产品的品质和性能大家放心,目前就是希望能降低产品的价格来民用话

网友I(2012-01-12):
头一次听到这个词,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