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II下载到芯片出现问题,好像是说啥ID不对

楼主(2008-04-23):
机器没在身边,器件选的是stratixII:AUTO,电路就是一个全加器,当下载到芯片时提示JTAG对应设备的ID不匹配好像是,但我选择其它芯片也不行,比如MAX7000S或Cyclone什么的,应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A:
要下载到啥芯片就选择那款型号

选择AUTO是综合器选择最少浪费资源的型号

网友B:
哈哈

换下载线吧,是下载线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