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高手

楼主(2008-04-24):
我的影碟机坏拉
不知道怎么修
就是启动不了碟子
电源是好的啊
那位大哥告诉我
好吗
谢谢

网友A:
这可难说了。如果是年代久远了,可能是激光头老化了

如果是这种情况,换一些质量好的新碟应该能认。

也可能是其它什么部位松动、断裂、或者元件损坏了。

楼主:
就是上面的驱动电路坏拉]
进出仓不行
我不知道是那个元件坏拉

网友A:
进出仓不行可能是控制部分坏了,也可能是执行部分坏了

检查是不是仓被卡住了,或者皮带打滑。看能不能强行出仓。

网友B:
把影碟机的壳拆开(注意一定要能装上..)

把那个电路板用手机拍下来, 发上来, 有可能帮你找到问题..

楼主:
谢谢

我看哈在说啊

网友C:
在买个算了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D:
这样的问题很难说

这样的问题很难说,有很多原因,可能你的碟子不行.也可能是机器卡死了

网友E:
哈哈

是不是那个电影看多了,
电脑看多了老中毒,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