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线电遥控相关法规 ←← , 勿好瞎做八做滴哦

楼主(2008-04-24):
http://wxd.shaanxi.gov.cn/zcfg.htm

 管 理 规 定
业余无线电台管理办法
卫星移动通信系统终端地球站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制规定
无线电台执照管理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
研制无线电发射设备的管理规定
生产无线电发射设备的管理规定
进口无线电发射设备的管理规定
建立卫星通信网和设置使用地球站管理规定
微功率(短距离)无线电设备管理暂行规定

相 关 政 策
关于加强无线电频率和超短波电台通信秩序管理的通知
关于无线电业余电台呼号管理的通知
关于增加 800MHz频段微功率(短距离)无线电应用工作频率的通知
关于加强2500-2690MHz频率集中统一管理的函
关于发布《微功率(短距离)无线电设备的技术要求》的通知
转发国家计委、财政部、国家无委关于印发 《无线电管理收费规定》的通知
无线电台(站)频率占用费年度收费标准表
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调整“村通工程”无线电通信和“村村通工程”无线电广播电视传输发射台站频率占用费收费标准的通知
关于无线汽车防盗报警设备使用频率的通知
关于开展对1GHz—3GHz无线电频率、台站核查的通知
关于转发信息产业部无线电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加强450—470MHZ频段管理的通知》的通知
设置使用微波接力通信台站管理规定
进口无线电发射设备的管理规定
关于使用5.8GHz频段频率事宜的通知
关于明确进口无线电发射设备审批权限有关问题的通知
关于加强450-470MHz频段管理的通知
关于公众对讲机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关于调整2.4GHz频段发射功率限值及有关问题的通知
关于第三代公众移动通信系统频率规划问题的通知
关于800MHz频段CDMA系统基站和直放机杂散发射限值及与900MHz频段GSM系统邻频共用设台要求的通知
关于禁止生产进口销售和使用大功率无绳电话机的通告
关于加强全省无线电监测和业务培训工作的通知
关于进一步加强无线广播电视发射设备管理的通知
关于无线电模型遥控器使用频率的通知
关于进一步加强无线电发射设备管理的通知
关于印发《陕西省无线电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无线电干扰查处工作程序》的通知
关于印发《陕西省无线电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工作程序》的通知
陕西省无线电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文件关于印发《陕西省无线电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无线电发射设备准销备案工作程序》的通知
关于清理整顿卫星通信网和地球站的通知
信息产业部关于禁止非法研制、生产和使用无线电干扰设备的通知
信息产业部关于加强无线电发射设备管理的通告
信息产业部关于PHS和DECT无线接入系统共用1_9GHz频段频率台站管理规定的通知
信息产业部无线电管理局关于数字无绳电话机使用1915-1920MHz频段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无办关于审批无线寻呼发射台站站址技术要求的通知
关于无线接入系统使用1880-1900-1960-1980MHz频段有关问题的通知
关于TDMA-CDMA无线接入系统使用1900-1920MHz频段管理规定的通知

楼主:
http://wxd.shaanxi.gov.cn/flfg/06091901.htm
关于发布《微功率(短距离)无线电设备
的技术要求》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无线电管理机构,全军无委办公室:
  为促进各种无线电业务协调、健康地发展,进一步加强对微功率(短距离)无线电设备的管理,现发布重新修订的《微功率(短距离)无线电设备的技术要求》,自2005年10月1日起施行。
  凡与本《微功率(短距离)无线电设备的技术要求》不相一致的其它技术标准、技术规范和技术要求等同时废止。
  特此通知。

微功率(短距离)无线电设备的技术要求
一、具体技术指标
(一) 通用微功率(短距离)无线电发射设备
   A类设备
1.使用频率为:9kHz-190kHz
磁场强度发射限值
9kHz-50kHz
72dBμA/m(10米处)(准峰值)
50kHz-190kHz
72dBμA/m(10米处)(每倍频程下降3dB)(准峰值)
B类设备
  1.使用频率:1.7-2.1MHz,2.2-3.0MHz,
3.1-4.1MHz,4.2-5.6MHz,
5.7-6.2MHz,7.3-8.3MHz,
8.4-9.9MHz
2.所发射的磁场强度在距设备10米处不大于9dBμA/m(准峰值)。
3.频率容限:100×10-6
4.6dB带宽不大于200kHz
  C类设备
  1.使用频率:6.765-6.795MHz,13.553-13.567MHz,
26.957-27.283MHz
2.所发射的磁场强度在距设备10米处不大于42dBμA/m(准峰值)。
3.频率容限:100×10-6
4.杂散辐射:对于13.553-13.567MHz频段设备,频段两端偏移140kHz频率范围的限值为9dBμA/m(10米处,准峰值)。
D类设备
  1.使用频率:315kHz-30MHz范围内排除上述A、B、C类设备外的频率。
2.所发射的磁场强度在距设备10米处:
对于315kHz-1MHz:不大于-5dBμA/m(准峰值);
1MHz-30MHz:不大于-15 dBμA/m(准峰值)。
E类设备
1.使用频率:40.66-40.70MHz
2.发射功率限值:10mW(e.r.p)
3.频率容限:100×10-6
F类设备
本类设备是指工作于2400-2483.5MHz频段,除数字无绳电话、蓝牙设备和无线局域网设备以外的其它短距离无线电设备。 使用频率:2400-2483.50MHz 发射功率限值:10mW(e.i.r.p) 频率容限:75kHz

G类设备
1.使用频率:24.00-24.25GHz
2.发射功率限值:不大于20mW(e.i.r.p)
(二)通用无线遥控设备
  不得用于无线控制玩具;
若使用频率与当地声音、电视广播电台频率相同时,不得在当地使用;
若对当地声音、电视广播接收产生干扰时,应立即停止使用,待消除干扰或调整到无干扰频率后方可重新使用。
  1.使用频率:470-566MHz,614-787MHz
2.发射功率限值:5mW(e.r.p)
3.占用带宽:不大于1.0MHz
(三)无线传声器和民用无线电计量仪表等类型设备
用于教育、文化部门的视听训练,电影院、音乐厅、会议室等公共场所及残疾人士的听觉辅助使用,在旅游区,作为小型广播设备应用。
在满足传输数据时,其发射机工作时间不超过5秒的条件下,470-510MHz频段可作为民用无线电计量仪表使用频段。
若使用频率与当地声音、电视广播电台频率相同时,不得在当地使用;若对当地声音、电视广播接收产生干扰时,应立即停止使用,待消除干扰或调整到无干扰频率后方可重新使用。
为避免对生物医学遥测设备产生干扰,在医院内,不得使用无线传声器。无线传声器生产厂商须在产品说明书中,载明这项规定。
  1.使用频率及发射功率: 使用频率:87-108 MHz
发射功率限值:3mW(e.r.p)
2) 使用频率:75.4-76.0MHz,84-87MHz
发射功率限值:10mW(e.r.p) 使用频率:189.9-223.0MHz
发射功率限值:10mW(e.r.p)
4) 使用频率:470-510MHz,630-787MHz
发射功率限值:50mW(e.r.p)
2.占用带宽:不大于200kHz
3.频率容限:100×10-6
  (四)生物医学遥测设备
用于传送人类或动物生理现象测量信号的无线电发射设备,仅限医院或医学研究机构内使用。
1.使用频率:174-216MHz,407-425MHz,608-630MHz
2.发射功率限值:10mW(e.r.p)
3.频率容限:100×10-6
(五)模拟式无绳电话机
1.使用频率:
信道序号
座机发射频率
(MHz)
手机发射频率
(MHz)
1
45.000
48.000
2
45.025
48.025
3
45.050
48.050
4
45.075
48.075
5
45.100
48.100
6
45.125
48.125
7
45.150
48.150
8
45.175
48.175
9
45.200
48.200
10
45.225
48.225
11
45.250
48.250
12
45.275
48.275
13
45.300
48.300
14
45.325
48.325
15
45.350
48.350
16
45.375
48.375
17
45.400
48.400
18
45.425
48.425
19
45.450
48.450
20
45.475
48.475
2.座机和手机的发射功率限值:20mW(e.r.p)
3.最大频偏:5kHz
4.占用带宽:不大于16kHz
5.频率容限:1.8kHz
6.天线与座机或手机的联接必须是永久固定式的,其长度不得大于1米。
(六)2.4GHz频段数字无绳电话机
1.使用频率:2400.0-2483.5MHz
2.平均等效全向发射功率限值:25mW
3.频率容限:20×10-6
4.工作于2400.0~2483.5MHz频段的数字无绳电话必须采用跳频工作方式,且跳频信道至少为75个。
任意信道1分钟内平均驻留时间不大于0.4秒。
(七)起重机或传送机械专用无线遥控设备
设备安装前须进行电磁环境测试,以免受到干扰或干扰其他同类设备的正常工作,造成生产事故;
当受到有害干扰时应立即停止使用,待消除干扰或调整到无干扰的频率后方可重新使用;
为保护北京天文台射电天文业务和贵州省平塘射电天文业务,在这两个地区的行政辖区内不得使用下列频率范围内的设备;
  1.使用频率:
230.700MHz,223.700MHz,230.975MHz,223.975MHz,
231.600MHz,224.600MHz,232.325MHz,225.325MHz,
230.100MHz,223.100MHz,232.025MHz,225.025MHz
  2.发射功率限值:20mW(e.r.p)
3.占用带宽:不大于16kHz
4.频率容限:4×10-6
  (八)工业用无线遥控设备

限在工业厂房(或建筑物内)使用。
1.使用频率:
418.950MHz,418.975MHz,419.000MHz,419.025MHz,
419.050MHz,419.075MHz,419.100MHz,419.125MHz,
419.150MHz,419.175MHz,419.200MHz,419.250MHz,
419.275MHz
2.发射功率限值:20mW(e.r.p)
3.占用带宽:不大于16kHz
4.频率容限:4×10-6
(九)无线数据传送设备
为保护北京天文台射电天文业务和贵州省平塘射电天文业务,在这两个地区的行政辖区内不得使用下列频率范围内的设备。
限在建筑物内使用。
1.使用频率:
228.050MHz,228.100MHz,228.200MHz,228.275MHz,
228.425MHz,228.575MHz,228.600MHz,228.800MHz,
223.150MHz/230.150MHz,223.250MHz/230.250MHz
223.275MHz/230.275MHz,224.050MHz/231.050MHz
223.350MHz/230.350MHz,224.250MHz/231.250MHz
2.发射功率限值:10mW(e.r.p)
3.占用带宽:不大于16kHz
4.频率容限:4×10-6
(十)电子吊秤无线传输专用设备
1.使用频率及占用带宽:
1)使用频率:223.300MHz,224.900MHz,230.050MHz,
233.050MHz,234.050MHz
占用带宽:不大于50kHz
2)使用频率:450.0125MHz,450.0625MHz,450.1125MHz,
450.1625MHz,450.2125MHz
占用带宽:不大于20kHz
2. 有效辐射功率限值:50mW(e.r.p)
3. 频率容限:4×10-6
(十一)各类民用设备的无线控制装置
  不得用于无线控制玩具、模型等。
1.使用频率: 314-316MHz,430-432MHz,433.00-434.79MHz
发射功率限值:10mW(e.r.p)
占用带宽:不大于400kHz
2.使用频率:779-787MHz,
发射功率限值:10mW(e.r.p)
(十二)模型、玩具无线电遥控设备
用于无线电波遥控的航空模型飞机,水面模型船只、地面模型汽车等非载人的模型、玩具,不得用于其它类型无线电设备。
1.使用频率
26~27MHz频段 海模/车模使用频率:
26.975MHz , 26.995MHz, 27.025MHz ,27.045MHz,27.075MHz,
27.095MHz , 27.125MHz, 27.145MHz ,27.175MHz, 27.195MHz,
27.225MHz , 27.255MHz
40MHz频段 海模/车模使用频率:
40.61MHz , 40.63MHz , 40.65MHz , 40.67MHz , 40.69MHz ,
40.71MHz , 40.73MHz , 40.75MHz

40MHz频段 空模使用频率:
40.77MHz , 40.79MHz , 40.81MHz , 40.83MHz , 40.85MHz

72MHz频段 空模使用频率:
72.13MHz , 72.15MHz , 72.17MHz , 72.19MHz , 72.21MHz ,
72.79MHz , 72.81MHz , 72.83MHz , 72.85MHz , 72.87MHz

2.发射功率限值:750 mW(e.r.p)
3.占用带宽:在26~27MHz频段,不大于8kHz
在40MHz频段和72MHz频段,不大于20kHz
4.频率容限:在26~27MHz频段,不大于100×10-6
在40MHz频段和72MHz频段,不大于30×10-6
5.模型遥控器必须为单向控制器,禁止在模型上设置无线电发射设备。
6.为保证航空无线电台(站)电磁环境的要求,禁止在以机场跑道为中心点为圆心、半径5000米的区域内,使用各类模型遥控器。
7.模型遥控器不得发射语音通信信号。
8.在国家有关部门发布无线电管制命令的期间、区域内,应按要求停止使用模型遥控器。
(十三)公众对讲机
公众对讲机使用时,必须遵守其它相关的无线电管理规定。
1.使用频率为(单位:MHz)
409.7500;409.7625;409.7750;409.7875;409.8000;409.8125;
409.8250;409.8375;409.8500;409.8625;409.8750;409.8875;
409.9000;409.9125;409.9250;409.9375;409.9500;409.9625;
409.9750;409.9875
2.调制方式:F3E
3.发射功率限值:500mW(e.r.p)
4.频率容限:5×10-6
5.信道间隔:12.5kHz
(十四)车辆测距雷达
1.使用频率为:76-77GHz
2.峰值等效全向辐射功率限值:55dBm
二、通用要求
1.杂散辐射发射测量频率范围:
工作频率范围
杂散辐射测量频率范围
下限
上限
9kHz~100MHz
9kHz
1GHz
100MHz~600MHz
30MHz
10次谐波
600MHz~2.5GHz
30MHz
12.75GHz
2.5~13GHz
30MHz
26GHz
13GHz以上
30MHz
2次谐波
2.杂散辐射发射限值(杂散辐射与带外辐射的分界点为载波频率±2.5倍的信道带宽);
2.1发射机以最大功率发射状态
频率范围
测试带宽
限值
检波方式
9kHz~150kHz
200Hz(6dB)
27dBμA/m(10米处)(每倍频程/下降3dB)
准峰值
150kHz~10MHz
9kHz(6dB)
准峰值
10MHz~30MHz
9kHz(6dB)
-3.5dBμA/m(10米处)
准峰值
30MHz~1GHz
100kHz(3dB)
-36dBm
有效值
1GHz~40GHz
1MHz(3dB)
-30dBm
有效值
>40GHz
1MHz(3dB)
-20dBm
有效值
2.2发射机待机或空闲状态
频率范围
测试带宽
限值
检波方式
9kHz~150kHz
200Hz(6dB)
6dBμA/m(10米
处)(每倍频程下降3dB)
准峰值
150kHz~10MHz
9kHz(6dB)
10MHz~30MHz
9kHz(6dB)
-24.5dBμA/m(10米处)
准峰值
30MHz~1GHz
100kHz(3dB)
-47dBm
有效值
>1GHz
1MHz(3dB)
注:磁场测试场地使用开阔场,辐射功率测试场地使用全电波暗室。
工作频率在30MHz以下的设备,发射状态可以设为单载波发射。
如果具体技术指标与通用要求不一致,则采用相应的具体技术指标值。
3.在48.5MHz-72.5MHz,76MHz-108MHz,167MHz-223MHz,470MHz-566MHz,
606MHz-798MHz频率范围的杂散辐射不大于-54dBm。
4.电源端口、信号端口和电信端口的传导骚扰发射依据GB9254-1998标准执行。
5.对于30MHz以上频段在规定的使用频率范围的上下限处的辐射功率不大于-80dBm/Hz(e.i.r.p)。30MHz以下频段,任何工作信道的占用带宽(99%能量)对应的上下限不能超过所规定的使用频率范围。
6.微功率(短距离)无线电设备的生产厂商应声明该设备正常使用时的极限环境条件,在该条件下发射功率和频率容限指标应满足本规定的要求。

网友A(2010-05-23):
申请一个专用的频率比如438MHZ,没人用过的不知道费用高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