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PLD全局管脚可以做普通口用吗?

楼主(2008-04-25):
小弟用的是ALTERA的MAX7000系列的CPLD。该系列的CPLD都有几个全局管脚,如图中表格,INPUT/GCLK1,INPUT/GCLRn,INPUT/OE1,INPUT/OE2/GCLK2几个管脚,按照表中含义理解,这几个管脚应该可以做普通的输入口(不是I/O)用,不过小弟还是想从高手那里得到确认,请指教,谢谢

网友A:
个人见解

可以作为普通的Input口来使用
但是如果有高速时钟,上电复位等信号最好用这些管脚,因为内部有硬件支持,可以使延迟和耗费资源得到优化

网友B:
全局的做普通的没问题,普通的做全局的可能就不大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