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V A Rn和MOV A @Ri 能这样理解吗

楼主(2008-04-25):
MOV A Rn和MOV A @Ri  能这样理解吗

MOV A Rn 中Rn里是一个数据
MOV A @Ri中Ri里是一个地址

那Rn和Ri应该都是寄存器  ,有什么差别呢????

还有寄存器是既可以存数据也可以存地址吗?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地址和数据在寄存器中都是一个8位的二进制数,只是意义不同?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初学单片机,被这些东西搞糊了,听听大家的意见~!~

网友A:
re

Rn是指51单片机中的通用寄存器R0~R7;
Ri是指上面中的R0~R1
因为只有R0和R1能在指令MOV A,@Ri中出现,R2~R7不可以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地址和数据在寄存器中都是一个8位的二进制数,只是意义不同”
这话比较同意,单片机甚至PC中所有东西都是无地位差别的二进制数,只不过看你怎么解释这些数字代表的含义,或者说做什么用。

楼主:
多谢LS

现在基本清楚点了 ~!~

网友B:
数据的意义要在指令里综合考虑

网友C:
95年学的8051,多年不搞汇编了

任何一条汇编语句都对应一个指令,而这个指令是否需要数据要看怎样的汇编语句,所以要分析一条语句必须将指令和数据一起分析,只分析数据是看不出什么的。
举例: NOP   机器码 00  只有指令没用数据
       MOV  A,#data     机器码 47xx  指令码47 数据XX

   MOV A Rn和MOV A @Ri  只有指令没用数据,但是他们的指令码是不同的,指令译码器靠解析指令码,然后确定Ri里的数据是RAM地址还是寄存器

网友D:
偶觉得,寄存器内容相同,但是,编译器会根据这两个不同

的指令翻译成不同的机器码。从而执行不同的操作

偶也是菜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