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做USB 接口的 显示器?

楼主(2008-04-25):
主机是8051单片机,要求使用USB 连接一个显示器
显示器可以是LED 也可以是液晶的!
请问一下 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技术?
有做过的指导一下!

网友A:
大概是做毕业设计的

俺有一块d12+51的usb板子,带一片12864液晶,用批量方式传显示数据,要的话转给你
不过现在液晶没了

网友B:
如果是做产品,对嵌入式系统而言,用串口更佳

点阵LCD需要的数据传输率不高,作个串并转换即可,加USB可在此基础上用桥片实现,当然,这仅仅是可行的方法,商业上这么做是不合适的。

楼主:
aweyfan

你的资料可以传一份吗?
谢谢!
我的邮箱  sunlong2005@126.com

网友C:
玩USB?去我的小组吧~~~见签名。

现在还有团购活动,抓紧时间哦~~~~~

 相关链接:http://group.**/93/9466.aspx

楼主:
圈圈 有没有 合适的解决方案!

楼主:
不是 这是 实际需要!

网友C:
你找我那个自定义的设备,参考我的LED控制就可以做出来了

网友D:
232->usb

232->USB

楼主:
恩恩 oo 去组里看看去!

网友C:
还可以来这里看看,似乎有现成的...

http://www.obdev.at/products/avrusb/prjdisplay.html

楼主:
圈圈的网页 打不开!5555555555

网友C:
你是教育网吧?这个是国外的网,你找个代理服务器试试

网友E:
俺既不是教育网,也不是国外网,更不是国内网,怎么上?

好象叫什么蛙皮网,该不会是外星的吧?

网友F:
如果显示的内容很少

用USB有 大**打蚊子的嫌疑

楼主:
打开了!

不过看了一下  ,好像都是从机设计!
没有主机设计的!

网友C:
也不能这样说,USB鼠标/键盘不是数据量也很少吗?主要是通

网友G:
先说说你要求的数据传输量有多大

一般显示器的指标有:分辨率、刷新率和色阶深度等;搞清楚这些指标后才能算出数据传输量的大小。

然后再考虑系统的结构,哪个是USB主机?哪个是USB设备?

--------------------------------

不过说实话,你这个8051的系统,使用USB简直就是小马拉大车,8051不能胜任而且是价格倒挂。